电机刚插上电,就有种快开壶的声音为什么?

楼主(2013-03-15):
我发现我的步进
电机
都这个样子
有种快要开壶咕嘟咕嘟的声音
而且还有那种渐强的快开壶的声音(不是开壶喊人的那个哨子声)
这是我用电动车
充电器
当供电源的缘故吗?

网友A:
一般是驱动的问题,和电机也有点关系,换种驱动试试。

网友B:
用电动车充电器当供电源。估计是电压高。驱动器出问题了。

网友C:
我觉得是电机轴承况了,如果是旧电机。还有电机带不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用电动车充电器做电源 一定要改过才能用 我以前就是用电动车充电器拿来做小雕的主轴电源 刚开始还正常 没一会儿 电机就时快时慢的 这时才想起 电源已经进入了脉冲状态 不改的话 不能直接用 我这样认为

网友:
我们公司上个月买了个三项130步进电机卖给客户,同事在楼上把电机是放在一个木箱通电测试,速度从慢速慢慢升到高速,那声音就像是战斗机发出的

网友E:
驱动的问题。。。。。。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接控制板以后静止刹车时发出的声音,如果是这样,可以调节控制板的衰减设置

网友G:
刹车时会有声音的,可调细分。

楼主:
插上电以后,电机不转就出那种声音
电机细分后,转起来的声音确实减小了不少,晚上都可以用了

网友:
对,楼上正解应该就是细分没有处理好,小电机声音不明显,要是大电机的话(我只听过三项130步进电机)加减速时候感觉向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