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55英寸翼展,1397MM 重量含电池1950克 动力配置:
引用 楼主:
是2块3S 2200串连或一块3700或4500,不是2块4S串连,别乱来喔
引用 网友A:
2块2200 4S电池并联 哇擦擦 我怎么没想到呢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可以啊,正好合适这款飞机,你用4S电池,3700或4500毫安电池就OK啦

网友(2013-03-16):
哪买的?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翼展多少,什么动力

55英寸翼展,1397MM   重量含电池1950克

动力配置:
恒力电机:W4250 KV550
舵    机:85MG 或标准舵机(出厂配供以上两种尺寸选择)
螺 旋 桨: APC14*7
电    调:好盈60A
电    池:6S 2200mah*2 25C  11.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很好听  像油机  是什么电机  多大的KV

恒力源电机 4250 KV550

网友:
这个手接太危险了。。。我就是这样被砍过。。。  手头有套双天EA4250 KV560 双天的电机,不知道装这个飞怎么样,最大只能用5S,买错了,又出不掉,纠结了。恒力电机的参数是多少?我比较下看看!

楼主:
你这个电机可以啊,正好合适这款飞机,你用4S电池,3700或4500毫安电池就OK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可以啊,正好合适这款飞机,你用4S电池,3700或4500毫安电池就OK啦

2块2200  4S电池并联  哇擦擦  我怎么没想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2200  4S电池并联  哇擦擦  我怎么没想到呢

是2块3S 2200串连或一块3700或4500,不是2块4S串连,别乱来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块3S 2200串连或一块3700或4500,不是2块4S串连,别乱来喔

大哥,是并联!不过重了点,我想办法搞1500的4S并联,估计重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以我玩天翼多年的经验,这几又是必热卖。

网友D(2013-12-01):
引用 楼主:
55英寸翼展,1397MM   重量含电池1950克

动力配置:

哥们你飞的这款飞机走PNP版的吗?走淘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飞的这款飞机走PNP版的吗?走淘宝链接吗?

你可以尝试淘宝搜索EPP50E YAK54

网友(2014-01-14):
这款机耐炸吗?外面只是一层epp蒙皮?

网友(2014-02-14):
涂装挻特别的,帮顶

网友(2014-07-06):
吊机的时候,飞机有明显的兹啦兹拉声音,那是什么产生的呀?

我的EPP飞机也有。很奇怪,感觉也正常。但找不到原因呢。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E:
手接,回身微笑。

网友F:
注意安全

网友G(2014-08-16):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