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臂到底怎么装?新手很疑惑!

楼主(2013-03-15):
都是找的装机贴里的!    两个相位臂装的方向不一样?

网友:
说明书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楼主:
是照说明书上装的    可我找的装机贴上的跟我的是反的!

网友A:
    你的实际图例 和说明书就不一样!  反了~ 造成平衡臂的球头内外反向了!

楼主:
图跟实物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实际图例 和说明书就不一样!  反了~ 造成平衡臂的球头内外反向了!

我的跟说明书一样!我在找调机贴时发现地!

网友A:
平衡臂旋转一百八十度再安装! 保证塑料球头扣从外向内压入~~

网友B:
好像是SE的机型。

网友:
     SPORT ~  美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臂旋转一百八十度再安装! 保证塑料球头扣从外向内压入~~

塑料球头扣从外向内扣住球頭在塑料球头扣稍有磨損的時候,會被離心力甩出來,所以有人會把球頭先拆下球头扣反向扣入再把球頭上膠鎖回去,這樣就算扣鬆掉也會掉到球頭根部不會被甩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SE的机型。

Sport V2

网友C:
LZ那把连杆尺是哪里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那把连杆尺是哪里弄的?

DIY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IY的吧

见过这种成品,雷虎也出过类似的(固定不可调的),可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急死我等器材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种成品,雷虎也出过类似的(固定不可调的),可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急死我等器材党啊

那不如用游标卡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不如用游标卡尺了~

绝对比游标卡尺方便和精准的,先设定好长度,球头扣拧到连杆上之后,往两个测量柱上一套,能套进去就说明长度正好,套不进去就相应再调一下连杆。雷虎那个是固定的几种长度,只适用于自家的鸡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绝对比游标卡尺方便和精准的,先设定好长度,球头扣拧到连杆上之后,往两个测量柱上一套,能套进去就说明 ...

哈,没发现那两个柱,这么说,恩,比游标卡尺要好。我神马都没有,只有一把主贴里面那样的钢尺。我就在纸上画出来,然后把连杆对比着设置,很简陋啊,嘿嘿~

网友:
旋转180度,如果扣有问题日字框球头也要拆开来调整下正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没发现那两个柱,这么说,恩,比游标卡尺要好。我神马都没有,只有一把主贴里面那样的钢尺。我就在纸 ...

其实你那么测完全木有问题,反正最后还是要调十字盘的,不过对器材党来说,还是要入个来体验一下滴,不然睡不着觉啊

话说你那450咋样了?俺们都等着看新鲜炸鸡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