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带刹车伺服电机爆缸,不知道能不能用淘宝上磁环代替?modisc前辈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3-03-15):
之前很早的时候买的,因为带刹车,当时也没检测,现在找出来,刹车一通电,轴还是卡死,
拆开后发现悲剧了,估计是快递震的,也可能是自己当时运输时不注意,五个电机就一个好的了
三星 csmt 100W 伺服电机

拆开后:

转子去下来:

转子去下来之前:

线圈部分:

还有个200W的:

数了数,确实是8极:

这是刹车:

其他还有两个100W的,一样的,这是拆下来的碎块,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电机参数:

淘宝上找的类似磁环,可以定做:

电机尾部的编码器是2048线的,目测无损伤
驱动器也买了,准备用来做给雕刻机用的,单买一个电机好贵
各位路过的大侠们都帮忙看看啊,是否还有拯救的希望?

楼主:
磁环的尺寸也知道
100W的是:外径15.7 内径12.3 高度28
200W的是:外径31.3 内径29    高度22

楼主:
磁场分布:

楼主:
看淘宝上好多的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683625061&
不知道换转子的时候编码器用不用归零对位?

网友A:
这是受潮磁铁粉化了。

网友:
尽量选用高牌号的钕铁硼,只要尺寸规格相同、磁极数相同,就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受潮磁铁粉化了。

想起来的,有个电机拆的时候内部有锈蚀

楼主:
高牌号的钕铁硼,记住了,谢谢啊,就是还不明白什么是高牌号:)
那要是能替代的话,需不需要对编码器调整零位呢?

楼主:
唔~好冷,顶一下

网友:
您真厉害  自己d一个转子吧

楼主:
还是没有好办法

网友B:
个人认为:电机的成本很大一部分在转子。转子报废了,一般我个人认为没有价值了。伺服电机的转子非常给力的,特别是一体式转子的,正玄波磁场,这个要订做或者买现成的,感觉都会很贵。没必要。不如再买一个二手的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电机的成本很大一部分在转子。转子报废了,一般我个人认为没有价值了。伺服电机的转子非常给力的 ...

多谢大侠指点,这个伺服的转子不是一体的,虽然贵,但是是可行的吧,现在再考虑订做的后续问题,比如固定和编码器对零等问题。

网友:
求坏9T电机,我的也是转子爆了…球球34545187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这个伺服的转子不是一体的,虽然贵,但是是可行的吧,现在再考虑订做的后续问题,比如固定 ...

哎哟,你淘宝上搜搜咯,600W的 AB牌的,150一个,里面转子新的很咯。。。你何必如此纠结呢。自己搞转子很难的咯,还要平衡。。。很难弄好的。我建议发挥我国洋垃圾便宜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哟,你淘宝上搜搜咯,600W的 AB牌的,150一个,里面转子新的很咯。。。你何必如此纠结呢。自己搞转子很 ...

这么便宜?!
要是没有合适的,也行,找个100w电机,拆开换上这个编码器,一直不太懂伺服电机,想折腾一下,让你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
要是没有合适的,也行,找个100w电机,拆开换上这个编码器,一直不太懂伺服电机,想折腾一 ...

洋垃圾里面还是很多挺好的东西。至少应该比自己折腾要便宜的多,质量也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洋垃圾里面还是很多挺好的东西。至少应该比自己折腾要便宜的多,质量也过硬。

嗯,主要是驱动器也买了,二手200w的对应电机要350,有点不划算,不过倒是又收个100w的,算是弥补一下了

网友:
这个一般很难修的
再说了也太重了

网友(2013-04-19):
这个更换有难度,主要是稀土磁钢的选择和充磁手工DIY不可能达到工厂的技术要求,性能修出来不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