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各位高手那种接口板好用稳定些?

楼主(2013-03-15):
请各位大大给小弟推荐个接口板用用!先谢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大神提示一下弟呢?

网友A:
用usbcnc吧,,,然后买几个滤波器,把供电整一下,,,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cnc吧,,,然后买几个滤波器,把供电整一下,,,就稳定了。。

我以为没人理会了呢!还是你比较好一点,好吧就用usbcnc了。明天就上网买去,以后用usbcnc不懂的可以请教你吗

网友:
哨子整过有发言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没人理会了呢!还是你比较好一点,好吧就用usbcnc了。明天就上网买去,以后用usbcnc不懂的可以请教 ...

这东西很傻瓜化,,把卖家发来的文档看一遍,,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请教不敢当哦,,相互交流,,,其实我也是半吊子,,雕刻机这东西就没好好用过,,基本上拆了装,装了拆,,没事找事。。。

目前usbcnc主要就是大海版和SKY版,,,SKY版据说抗干扰,,在一边高压放电不影响工作。。

前些日子他还给了我一块板子,,叫我测测,,,我的机器拆了还没装好,,拖了几天了,蛮不好意思的。。

网友B:
其实接口板一般都还好吧,我很久前弄的一块便宜货用到现在也没出过问题。不过USB应该是趋势了,并口越来越难找了,我的老电脑再坏点零件的话就没并口电脑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很傻瓜化,,把卖家发来的文档看一遍,,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请教不敢当哦,,相互交流,,, ...

是吗!板不买就没有想做机架的信心了,还是先把板子买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接口板一般都还好吧,我很久前弄的一块便宜货用到现在也没出过问题。不过USB应该是趋势了,并口越来越难 ...

就是你所说的!所以我在USB和并口中两难,现在好了决定了USB。谢谢你回复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板不买就没有想做机架的信心了,还是先把板子买下再说!

别慌着投钱啊,,,

机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种板子是一直在改进的,,只会越来越好。。。

另外,如果你手头没有加工条件的话,,建议别从0做起,很伤神的,,如果太监了,那就成废铁了。。。。

最好的是买结构件,,多多关注当地的废品站或者拆解厂,,有时候会碰到非常适合改雕刻机的架子。。

这类东西,即便太监了,,也可以转手就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usbcnc吧,,,然后买几个滤波器,把供电整一下,,,就稳定了。。

大海家的和坛里chunk的哪家更好用呢?我也打算换usb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海家的和坛里chunk的哪家更好用呢?我也打算换usb的了~

不管妄作评论。。。因为我还没长期用呢。。

仅从外观来看,,SKY的板子要小一点,看着紧凑,要整洁些,,主芯片有加了铁罩子,看着高档点。。

网友:
我用的维宏, 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慌着投钱啊,,,

机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我在珠海这边想找家二手机器,比找神还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