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16重心在哪儿呢

楼主(2013-03-15):
说明书丢了,不知道飞翼f16重心在哪儿。在机翼那个位子。先谢过了

网友A:
副翼从前到后 98mm处

网友B:
用4S 2600电池刚好压住头,全油门2分半,下来刚好3.85V,全油门3分半,3.7,这个KV3000的电机动力不弱还很省电
前起落架是弱点,建议加两张卡片,一张放进气口位置飞机的底部,一张放进气口上面(铝柱上面),降落前轮着地一点要轻
起飞时记得关掉矢量喷口,不然跑起来后不能转向,一转就有点乱跑

网友B:
前轮钢丝从卡片中间穿过

网友C:
机腹那里有条线的 就是中心位置

网友D:
这机型超难调,但是调整好了超好飞!关键就是一定要用2600的电池,如果2200,就要把电池再往里塞,或者机头加配重!不然头轻的降不下来!原装涵道非常垃圾,我换成了水星的金属64涵道,爽爆了!

网友E:
玩 F16 全动尾翼啊,稳当点飞舵量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