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 PRO+DEVO7+RX701+3GX~~

楼主(2013-03-15):
第一次回接触航模~入手了加450 PRO~求RX701和3GX的连接方法~另求十字盘的调整方法和DEVO7的设置问题??
推油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三个
舵机
同时向上运动??为什么我的副翼舵机是向下运动的??怎么调整呢??

网友A:
斜盘设置不对,要设成H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设置不对,要设成HR3
是这样设置的~是不是要REVERSE副翼舵机一下啊??

网友A:
逆向设置

网友B:
选择斜盘类型 120°

网友C:
到遥控上面找到正反向设置,调成逆向,就可以了

网友D:
正反向设置

网友E(2013-04-19):
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