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成本无线图传,数传一体机的猜想

楼主(2013-03-15):
看到了用703n路由器做数传图传一体机的帖子,
然后又在淘宝找到了ttl数传模块(模块的说明是代替串口线)
于是出现一下猜想
飞机上用摄像头连接到数传模块
地面用另外一个数传模块做接收端,输出的信号接入改造过的703n路由器
然后视频信号用电脑或者手机通过wifi接收
这样避免了吧路由器放飞机上加功放的干扰,而且成本低廉,数传模块是双工的,还可以改造其他功能

求大神进行理论验证,学生没钱,不好直接进行实物验证

网友A:
延迟!延迟!延迟!~~摔死不赔

楼主:
越复杂越不安全

网友B:
老老实实的用普通发射和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延迟!延迟!~~摔死不赔

延迟应该不到10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的用普通发射和接收吧

这不是太贵了么。。。接近800了
这个数传才40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看看!~!~

嗯,欢迎欢迎

网友D:
方法 应该可行。。。

只是 路由器 距离 没多远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 应该可行。。。

只是 路由器 距离 没多远 哦。。。

是用ttl数传模块吧摄像头信号传给地面,然后在地面用路由器转wifi给显示器

网友E:
用UAV飞控可以的。实时控制的话,还是用普通的吧!如果感兴趣多交流,qq  2827760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UAV飞控可以的。实时控制的话,还是用普通的吧!如果感兴趣多交流,qq  282776044

应该算是fpv吧,只是觉得图传太贵了,,随便玩玩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