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纠结了……3Sor6S哪个更爆!!!

楼主(2013-03-15):
3S动力和6S动力哪个更暴力?又说6S,有说3S比6S暴力。只是3S暴力对电池要求高,6S对电池要求相对低点!

网友A:
看电池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

可是有部分说3S比6S给力!一模友用6S蝎子,格式6S,还没有用3S的豹子电机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质量

飞机越轻是不是越暴力?

网友:
这个当然。浮力也要好些。

网友C:
我用6s蝎子连续快速钟摆不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6s蝎子连续快速钟摆不掉高

用的多少T电机齿?什么电池?

网友D:
手上的3S电池没用完,有新有旧,电机也没坏,飞着也还可以,一直在改与不改之间犹豫。我想如果过些日子再补进几块电池,改6S的念想就彻底断了,呵呵

网友E:
伪命题好哇?!!!。。。3S比6S爆,是飞行时间要短,你光要爆,你信不信1S可以把横轴飞射浆?。。。
爆。。。是指差不多飞传统的3分半钟,差不多的2200MAH,差不多的电机重量。。。好多条件的好哇。。。
就这个问题,只要不偏激,6S绝对要比3S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的3S电池没用完,有新有旧,电机也没坏,飞着也还可以,一直在改与不改之间犹豫。我想如果过些日子再补 ...

我也跟你的情况相同,就因为手上3S电池而没有改6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伪命题好哇?!!!。。。3S比6S爆,是飞行时间要短,你光要爆,你信不信1S可以把横轴飞射浆?。。。
爆。 ...

1S可以横轴射桨???那以后都用1S6600行吗?3S2200改!电压低电机KV值肯定要高吧?

网友:
不必纠结 6s

网友:
同样迷惑

网友:
现在我用的是亚拓450MX,3S花牌电池,那么我要是用6S蝎子电机,花牌6S电池,都在190G左右重量。另外飞航线是不是C数小点比较好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机越轻是不是越暴力?

3S 是 2200mah
6s 是 1300mah
重量來說 是一樣的
功率也是一樣
放電c 數 其實都是差不多.
比如 3s 來說 要 35c 的 就是 約 76A
但 6s 理論上就是要 38A ,  在1300mah 下 c 數都是差不多.算出來是30c 左右
但實際上 , 同功率下, 電壓越高相對電流少了, 在電力動能的轉換上效率是高了. 比如浪費在發熱量, 電子零件上的流失,以及線圈產生磁流量的效益都比低壓高.
所以 省下來的不只5個c 的力量.

相對比3s 的電池要求低也是這原因.
所以 6s 來說 用上 1800 至 2100kv 的電機, 轉換成 3s 動力就是 3600至4200kv 以上了
但同時對電池要求也不用這麼高.
而且6s 飛行 下限電壓可調到 3.3v 才停止飛行,
所以用6s 來飛450 的確是 比3s 賺了不少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1S可以横轴射桨???那以后都用1S6600行吗?3S2200改!电压低电机KV值肯定要高吧?

能量換算來講, 電壓越低, 浪費的消耗能力一定比高壓的多.
電壓低, 流量大, 及熱量高,效益低.

在一個 100w 的燈泡上, 220v 的電壓, 電流量只比200v下多了不到3% , 但光量多了25%

楼主:
引用 网友F:
3S 是 2200mah
6s 是 1300mah
重量來說 是一樣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S 是 2200mah
6s 是 1300mah
重量來說 是一樣的

感谢高手回答~~~但我是有点担心电调自带的BEC~~~一般来说如果3S输入BEC输出6V那就是把电压从12V降到6V,但是如果6S输入,那么就要从24V降到6V,这样会不会损失很多能量?同时电调是不是明显会烫很多呢?

网友:
开关bec又不是线性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