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皮带传动和轴传动的jj性能上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
请教各位:皮带传动和轴传动的jj性能上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楼主(2013-03-15):
如题,另有:皮带传动和轴传动的jj各自的优缺点都有那些?先谢谢能点拨一二的摸友!

网友A:
动力不一样吧

网友B:
省钱,费钱——相对炸鸡
效率低,高
声音小,大
维修省事,费事。

网友C:
皮带的成本底一点,效果也可以。轴穿效率高,成本贵!

网友D:
如果在450上,感觉区别不大,皮传比较好伺候。

网友E:
玩皮传成本低些

网友F:
我就是轴的,熄火降落无压力

网友G:
轴的要求精度高,尾管弯一点都不行

网友H:
两者耐用性上不知道差别如何?我只用过皮带的。

网友I:
运动版是皮带的,专业版是轴传,不清楚皮带在暴力3d下,由于惯性会不会甩出卡位。。

网友J:
皮带省钱!

网友K:
都说皮带烦,,,转轴的牛些,,,就是声音大点,,,,,,,,维修方面也有说转轴的比较方便,,,是不是这样呀,,大虾们

网友L:
我飞皮带的,感觉够用,省心

网友M:
皮带省事点

网友(2013-04-27):
皮带耐炸 省事 不容易产生震动 传动效率比较低
轴传传动效率高 但容易震动 扫齿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