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高手.....进......

楼主(2013-03-15):
请教点液压设备的常识,
液压油缸中 伸缩杆头上往复运动的那只油封或者叫活塞吧 工作压力60MP的 直径大概35MM左右 的 双向出力的 这个油封的类型是哪种?不会是O圈吧?吊车,挖掘机上的液压系统压力一般是多少MP?

网友A:
活塞上用  格来圈,U型圈+背衬,特制组合封。。。都可以在运动中承受60Mp的压力。

网友:
好多类型的,有些是组合的。铲车我知道不超过30MP,你说的那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上用  格来圈,U型圈+背衬,特制组合封。。。都可以在运动中承受60Mp的压力。

忘了说是双向出力的。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我刚好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昨晚上还有兄弟帮我框架的事了

今天就能反哺社 会

我的工作压力是80Mpa     选的的RC60

网友:
又受教了   果然神坛无敌

网友:
有一种我们称Y型圈

网友:
原来密封还有这么毒学问啊

楼主:
啊哈 原来如此。 本来考虑定制 不过很贵的说。看来可以D

网友:
是要来冲螺纹吗?

网友:
果然神坛无敌

网友:
活塞用大D Y型,活塞杆用小d Y型加J型密封圈比较多,挖机液压压力20MPa比较多,30MPa以上是超高压,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