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字盘调不平

楼主(2013-03-15):
舵机
是三个415,油门居中是十字盘是平的,油门在最底下是十字盘左偏,最上面时右偏,不知道哪的问题 请教高手

网友A:
因为每个舵机的中立点都有差异,所以十字盘不一定会水平,这时候应该调整连杆使高中低位的十字盘水平即可。也可以利用遥控器的舵机中立点微调功能调整水平或者两者结合使用。看来你的调机理论知识还太少,这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到这里先学习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246

网友B:
很可能是某个舵机的中立点没有找对,可以重新安一下摇臂
如果是8fg之类的遥控器可以通过十字盘校准将其校正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可以设一下end point

网友C:
新入小魔潜水中啊!

网友D:
舵机中立点不对

网友E:
谁说是调舵机中立点,不要误导初学者。OK

网友F:
正常的,开混控,或者调行程,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决。不知道有无第三种。这情况一定不要调中立点,无关的,只有调零度平的时候由于舵臂角度或连杆长度的微小物理误差无法解决时,没法子了,才用舵机中点微调,仅此!0度调平了,现在再动,等于前功尽弃。

网友G:
调中立、这个是有点、、哦、、、如果要求高、、自己打孔吧、、、王道!

网友H:
中点水平没有调准的话,上下是很难调平,所以“调中立”的说法没有问题,只不过这是第一步而已,后面还有其他需要调节的。

网友A:
同意GALE老大说法。

网友I:
这个要调节舵机最大行程量来解决。就是分别调节三个舵机的最高和最低的行程。
我只知道FUTABA10C的菜单项英文是END POINT
中立点微调是调节大桨0度时的十字盘水平,螺距最高和最低就要靠舵机的最大行程量来调节十字盘的水平了。
以上是我的理解,有错误的话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