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顶级版配高压舵机需要外置BEC供电吗

楼主(2013-03-15):
第一次接触高压舵机,是否需要增加BEC单独给舵机供电?刚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调端电压是5.2V,这样是不是就发挥不出高压舵机的性能了?

网友A:
2S锂电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锂电直驱

接头怎么处理?电池也不好放啊

网友B:
我买的独立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独立稳压模块..

型号是什么?我参考参考

网友:
      2S锂电直驱,一般锂电都是T头或者JST头,需要用个转接头转成3PIN舵机插头,插头一般得自己做,最好电池和接收机之间加个开关更方便。然后把3pin插头插接收机上就可以了,千万记得把电调3pin线中间的红线,也就是“电源+”抽出来(暴力点干脆把红线剪断),否则烧电调的。然后接收机该插舵机插舵机,该连陀螺仪连陀螺。      使用高压还有一个前提,不止你的舵机,你的接收机、陀螺都要是高压的,目前主流3轴都支持高压,但是接收机可就不一定了,要看好说明书先,否则烧坏接收别怪我。

网友:
直接用电调内置bec发挥不出高压舵机的作用,并且油的舵机是最低6v电压,可能工作都会有问题。

网友:
DJI BEC
CC PRO
大力士mini
这三个都支持6S供电好像

网友:
用一块电池,外加个BEC 给舵机和接收供电不行吧?这么好的机子,电调还不能供电呀?都是单加设备吗?

网友:
电调自带的BEC可以提供6V输出,不过想要8V就没办法了。
我学习到的方法是在二手区收了一个亚拓550拆机的Talon90,支持高压BEC,价格便宜(大概400多一点)。

网友:
电调设置6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