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视频]215的舵机,MB感度设多少合适?

楼主(2013-03-16):
这里是刚刚拍的视频,更好的说明了问题:

记得昨天在设置MB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把MB拿在手里,轻轻地扭动的话,三颗215斜盘舵机也会做出相对的修正,幅度很小。我的理解是,这样是正常的。但是,但是,当我把MB拿在手里疯狂扭动的时候,三颗舵机就抽了,尤其是升降舵机抽的最厉害。不扭不抽,轻微扭也不抽,就是狂扭的时候舵机就会做出相应的抽动。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别说我脑残啊,我只是因为好奇,另外那坑爹的螺丝卖家到今天才把螺丝寄出来,我本周是没希望装机了。。)?跟感度设置有关么?另外,什么叫做自激?

斜盘舵机频率设置为200MHZ,但是给我几下一搞,三颗舵机都有点发热,正常么?

网友A:
215是电老鼠,有可能是bec无法承受瞬间大电流导致mb脑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是电老鼠,有可能是bec无法承受瞬间大电流导致mb脑残

6A的BEC也不够它用么?另外,KST515的尾舵机没抽啊~ 而且只上一个舵机一样抽。

网友B:
哈哈,楼主很好学。我觉得你是在钻牛角尖,你的动作与直升机的动作完全不一样,加速度和运动轨迹!凭什么要求舵机按照直升机的规律进行补偿?

网友:
没装机呢!没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很好学。我觉得你是在钻牛角尖,你的动作与直升机的动作完全不一样,加速度和运动轨迹!凭什么要 ...

你这个回答真好,呵呵。我看了就忍不住要笑。另外,215,看来是十分有必要用6S的电池啊,还有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就讲专门针对215串联电容降低对电压的压降的,LZ可以好好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很好学。我觉得你是在钻牛角尖,你的动作与直升机的动作完全不一样,加速度和运动轨迹!凭什么要 ...

上了一段视频,帮我看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D:
这个不是MB 的问题,YEP UBEC 负载很不足,国内只有铂金才能喂得爆饱,任何舵机。

YEP 的你加一个,外置大力神UBEC 或者其他UBEC,就没有这些现象了。早就测试了。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6A的BEC也不够它用么?另外,KST515的尾舵机没抽啊~ 而且只上一个舵机一样抽。

YEP 电调是水的,UBEC押根就不足,特别针对KST 老鼠,就一个吃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MB 的问题,YEP UBEC 负载很不足,国内只有铂金才能喂得爆饱,任何舵机。

YEP 的你加一个,外置 ...

我很怀疑你的结论,我有四个证据:

1. 为什么同时接三颗215MG+一颗515MG,唯独只有升降舵通道抖(为了排除舵机问题,我交换了舵机,结果一样)?

2. 如果电流不足,为什么连单独接一颗舵机也会抖?为什么换到其它通道就不抖?

3. 你说215MG耗电大,我换了亚拓525M接在升降舵(只接这一颗舵机),为什么仍然是相同的结果?

4. 这样的电调+舵机搭配有很多人都在用,没谁说电流不够用的。

另外,我在Youtube上看到有个模友的AR7200BX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是已经把机器装好,在推油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抖(servo twitching)。后来他通过将ALZRC的电机换成亚拓的解决了问题,结论是震动造成的。

我不清楚我这个是不是也等同于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怀疑你的结论,我有四个证据:

1. 为什么同时接三颗215MG+一颗515MG,唯独只有升降舵通道抖(为了 ...

有可能是震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了一段视频,帮我看看吧,谢谢~

看了你的视频,不叫测试叫折腾。直升机暴力3D时,不可能以如此频率来回摆动,而你动作频率又比机械震动差远了,达不到过滤的阀值。舵机抽动我认为是正常反应。当你开始摆动时,舵机收到三轴反向修正信号,三轴马上发现这不是机机运动,不理你了;你接着又摆回来了,三轴又向舵机发出修正信号,很快又发现不是机机而是你小子在动,继续不理你;然后你就Loop,三轴嘛,是机器不是人,虽然刚上过当,可每次侦测到被你动了,都要修正一下才不睬你,结果就表现出抽动的响应,这回你爽了吗

网友E:
这是什么MB?还带接收?

网友F:
MB说:"   自己把我抖成这样  还不给我抖舵机  求求你把我卖掉吧”

网友G:
麻烦装到机身上在测试,你这样抖动三轴215是来不及做出处理的。

网友H:
我手上有 3GX  ZYX  MB 和台版山寨MB(不要问我那来的),想LZ这样玩的话,MB和山寨MB就有这问题,但是你把3GX和ZYX这样玩就没问题。。。。。。舵机我没有215,很无聊的是我试 20块一个 辉胜MG90S 模拟的,亚拓的 415 410  还有HD 2215S 数码的,全都哟上述状况。。。。实际飞起来我还没碰到这样抖的,国内所以清一色的40A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不叫测试叫折腾。直升机暴力3D时,不可能以如此频率来回摆动,而你动作频率又比机械震动差 ...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不是设备故障就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MB?还带接收?

Spektrum AR7200BX = MB + AR7010.

二合一了,这样布线可以变得更加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MB说:"   自己把我抖成这样  还不给我抖舵机  求求你把我卖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装到机身上在测试,你这样抖动三轴215是来不及做出处理的。

恩恩,因为坑爹的飞越,我需要换螺丝,周二下单的,结果卖螺丝的到昨天才发货,这周没希望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手上有 3GX  ZYX  MB 和台版山寨MB(不要问我那来的),想LZ这样玩的话,MB和山寨MB就有这问题,但是你把 ...

多谢提供有用信息!请问,你用什么双面胶固定MB的?听说原厂那个不行啊。我这个7200自带的双面胶是白色的,中间有一块可以取出来的,厚度约3mm。另外我自己还有一块薄一点3M双面胶,感觉硬度比这个原厂带的要高。不知道用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如直接hobbyking买个prov2空机
hk的飞机螺丝很好

I will give it a sho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一段视频,帮我看看吧,谢谢~

。。。。。。。。。。。

完完全全的是老师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感觉!哈哈!职业病!怎么不顺便露个脸呢!人家亚拓的工程师在讲解完以后总是要来一个正脸的……呵呵

搞得我也想把我的3GX拆开去这样测试一下 至少还是装到机身上再测试吧,15楼的说明应该比较清楚,也很形象……

舵机发热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但一般温度不应该太高,舵机里面有电机,有电机必定就要发热;
电路板这些的发热也许可以忽略,但电机的热量还是不小的,尤其是在类似的抽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怀疑你的结论,我有四个证据:

1. 为什么同时接三颗215MG+一颗515MG,唯独只有升降舵通道抖(为了 ...

搞试验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呵呵……
但是我的主观感觉是你现在没有模拟出真机飞行的运动状态……所以可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但是多留心总是好的,我那次杯具就是粗心大意&盲目相信电子设备的结果。

不得不提的还是震动,这个应该是各种带传感器的电子设备最大的“干扰”,这个干扰达到一定程度,轻则金鱼尾,重则抽风炸机……
3轴的修正完全依赖这些传感器,要是传感器收到错误的数据……结果……

像亚拓类似的电子设备上机之前,要做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震动测试!

后面双面胶的照片肯定是出自D90之手,视频你是怎么拍的啊?操作的同时还能稳定拍摄,这个好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恩,因为坑爹的飞越,我需要换螺丝,周二下单的,结果卖螺丝的到昨天才发货,这周没希望了,哎~

看来这几天你真积极啊!我的螺丝至今还没拆下来呢…… 貌似滑丝有点严重……

今天竟然停电,本子也快没电了,而且是用3G上网……也忍不住用有限的流量看了视频……
待会我也只能去拆解我的250SE了,再认真研究一下到底哪些地方有问题,不行就放弃了,我也是时候继续我的450了,大家都不建议继续折腾收来的这个250尸体……

都怪之前没有通知要停电,没有给本子另外的几块电池充电,都是50%左右存放的……
不然X200T几块电池坚持到晚上应该是无压力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来这几天你真积极啊!我的螺丝至今还没拆下来呢…… 貌似滑丝有点严重……

今天竟然停电,本 ...

如果电子设备只有一套的话,我觉得还是去搞450比较好,毕竟好修好调。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250出勤率比450高哦。可能主要还是场地限制的问题。说实话250炸了几次了,每次修完了竟然还是飞的很好。可能是因为450调的不好,或者电子设备不好,反正我觉得我的250和450一样稳,飞起来感觉挺像的,比那些小鸡鸡好多了。

等你把450重新折腾起来飞上天,你就会有对比就会知道自己想飞哪个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提供有用信息!请问,你用什么双面胶固定MB的?听说原厂那个不行啊。我这个7200自带的双面胶是白色的 ...

亚拓的套机装好后震动很小,用亚拓送的那种很薄的就可以了,我还有一台飞越杂交的电机,还有大小齿引起的震动实在是去不掉,都有小波浪,而且尾传齿有不同程度的不圆(这个不管你用亚拓或副厂的小齿搭配在某个点都有点轻微咬齿,用亚拓的蓝色小齿最明显,通电低速转转蓝色齿上都是白粉,连续的一段有一段没有)所以用的 泡沫+UP+泡沫

亚拓的

飞越的

网友:
没有MB,围观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的,楼主装机,试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电子设备只有一套的话,我觉得还是去搞450比较好,毕竟好修好调。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250出勤率比 ...

呵呵,是的!今天计划又变了…… 忍不住拿出大的来搞!本来也想用我的3GX照搬这个测试……

话说我的250调好飞的那两次,的确是很稳的,但那仅有的一轮试飞之后……
第二天莫名其妙的后来又开始养金鱼了……而这个过程中并未炸机摔机啊,也许是某个零件磨损了。

网友:
斜盘是333hz

楼主:
引用 网友J:
。。。。。。。。。。。

完完全全的是老师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感觉!哈哈!职业病!怎么不顺便露 ...

下次找个MM帮我拍好了,否则近距离自拍露脸严重变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试验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呵呵……
但是我的主观感觉是你现在没有模拟出真机飞行的运动状态……所以可 ...

不是我过分的钻牛角尖,主要是怕首飞即炸(你知道三轴一旦抽一来,后果很严重啊),那样太伤自信了。而且这机子也花了不少钱,不希望它太短命。

震动测试我肯定要做,一开始我会去掉大桨和尾桨,然后加上尾桨,最后上大桨,一步一步来,推油门,看看是不是从0到100都没有问题。

照片是D90拍的,我喜欢那种焦内锋利焦外柔和的感觉。视频没有特殊的设备,只是用iphone4手持拍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这几天你真积极啊!我的螺丝至今还没拆下来呢…… 貌似滑丝有点严重……

今天竟然停电, ...

看看我这个坑爹的卖螺丝的家伙吧:

我12号下的单,他13号打印的shipping label,结果到15号才丢到邮筒里,你说是不是让人很愤怒?本来我本周肯定能收到的,给他这么一折腾,好了,要到周一了。本周是春假,没事,下周恢复正常工作,谁还有时间装机?老美不靠谱起来那是真的不靠谱啊!

你说滑丝是你的250么?听说250的螺丝没有不坑爹的啊,嘿嘿~既然入了就好好对她咯~

至于笔记本电池,你买那么多干嘛?我就一块,其实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电子设备只有一套的话,我觉得还是去搞450比较好,毕竟好修好调。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250出勤率比 ...

你咋会没场地?难道你在多伦多啊?说实话,我还是喜欢小城市,空地多、空气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亚拓的套机装好后震动很小,用亚拓送的那种很薄的就可以了,我还有一台飞越杂交的电机,还有大小齿引起的 ...

非常感谢!

看照片,亚拓是3GX,飞越是小姨子,是么?我看你的小姨子下面用了两层垫子,中间还用胶封了什么,难道是钢片啥的?为什么呢?只用一片是不是不行?

另外,我观察到你两台机器都用了尼龙搭扣,是不是用这玩意效果好点?我也正打算用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MB,围观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的,楼主装机,试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中山兄说得有理。我一开始也是无聊用手拨一下,看看什么反应,没想到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担心首飞即炸,嘿嘿~~

回头装飞机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是的!今天计划又变了…… 忍不住拿出大的来搞!本来也想用我的3GX照搬这个测试……

话 ...

LS那位朋友说了,貌似3GX没这个问题吧?不过你也可以测试一下,反正不影响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