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伟力v911怎么和富斯fs-th9x对频?

楼主(2013-03-16):
求个详细方法,我瞎弄了几下对不上,百度也没找到,先谢谢了

网友A:
好像对不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对不来的吧

有人说能对频

网友B:
论坛有专门帖子,发帖人是esky,搜一下马上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虽然还是没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虽然还是没对上

仔细重复操作几遍,我按照帖子方法重复试了几次对频成功

网友:
楼主,你买的是不是就是现在X宝上卖的400多一套的富斯啊!!

网友B:
Th9x肯定可以对频的 我现在就用的Th9x 先给jj加电,这时候主板灯是快闪的 放平之后会有5~7秒的寻控时间,放平jj的同时按住控的背后高频头的对频键并开机,几秒后就对好了,关控在开 jj主板的灯常亮就对好了…不行的话多试几次。肯定能用。设置的话请参考5楼发的连接…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