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L“虎1”朔料波箱齿轮及履带差24节

楼主(2013-03-16):
朔料波箱齿轮就只要右组主动轮轴的那一组。

另,如果安装朔料诱导轮有必要装轴承吗?装多大的呢?

网友A:
HL的电路都是通用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哪位朋友有多出的负重轮请支援3--5个。谢谢

楼主:
“老虎"履带差24节,谁有多的可以支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L的电路都是通用的!

电路诱导轮履带......??????????

网友:
位置问题 去某宝搜一下3818-1塑料波箱 就能看到图!
个人认为没必要加轴承!

楼主:
履带差24节和一个右电机朔料波箱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你是恒龙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