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铣刀把螺纹加工出来

楼主(2013-03-16):
就是我以前看dmg的视频看到的,一种底下有扁圆盘的刀具,走螺旋线把螺纹孔给加工出来,
这个叫做什么刀,刀路如何出,我用mastercam的。。。

网友:
是螺纹铣刀,加工一般用系统的宏程序简单方便!用mastercam应当可以用螺旋下刀的参数来出程序!

楼主:
上掏包看了下,好贵哦,等于几十只丝攻了。。。。真的这么贵么??

网友A:
自己diy玩的,各种刀具都靠买的话也是笔大开销啊

网友:
螺纹铣刀就是贵,不过用起来很爽的,内外螺纹都能加工,而且螺纹铣刀通用性好。好的丝攻也不便宜。加工程序上,只是在圆弧插补G02,G03中再加Z方向的一个螺距的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玩的,各种刀具都靠买的话也是笔大开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玩的,各种刀具都靠买的话也是笔大开销啊

唉,花销大也行啊,俺弄了个小雕刻机,都不知道买什么刀具

网友:
正旋, 反旋, 一刀两用.

网友(2013-04-15):
学习了,能不能自己做把简易的刀,我加工pp塑料,在塑料管内部开螺纹
我想把瓶盖改下螺纹,不知道给为大侠能否出个主意呀!sajma@126.com
本人小白,空有机机,毫无成绩。

网友:
另一個名稱: 銑牙刀

另外不是1隻刀就能銑全部螺牙及內外....刀具有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