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波段和三波段,本人很菜

楼主(2013-03-16):
不好意思,我很菜,控的二波段和三波段是用来干什么的呀?dx6i电位器坏了,搞不到配件。想入一DX7S,说这控是两波段开关,不懂这个,我用dx6飞3d 到没觉出什么,还是和玩定速有关?麻烦哪位给讲讲,非常感谢。
PS 要是能找到电位器(拆开看了,碳膜有很明显划痕了,飞模拟时飞机自己翻跟头,幸亏好长时间不飞真机了),我才不换我的dx6i 呢,我觉得对我就够用了,呵呵。

网友A:
因不同开关功能耳定。比如螺距曲线开关,我们用三段开关就可以对应三种曲线状态,你就可以通过切开关改变三种飞行模式,比如普通,F3C,3D三种。你还是先把控的说明说弄明白吧,看看具体那个开关干嘛的

网友A:
牛逼的人喜欢用好几种飞行风格,或者用好多三段开关来控制更多功能,比如飞机起落架起落、高空抛洒东西的控制啊什么的,三段就有用。一般用户,只飞飞普通固定翼,一般电动直升飞机没必要弄那么多3段开关了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三波段对我没用。控还没买呢,呵呵,贵呀!

楼主:
对了,朋友们,有玩DX7S的吗?感受如何?麻烦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