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杨格定速器吗?V3

楼主(2013-03-16):
新手装油机 现在压力很大 定速器不会设置 看了视频 也不太一样

摇杆推到低的时候 按 L  然后 推到最高 按 H, 然后在高点 按 P 可以调 齿轮比 这个是可以调了

问题1:看视频上设置的V3 推到高位的时候   绿灯应该会常亮 ,,但是我的无论推到高还是推到低 都不会亮 但是按按钮会亮
问题2:关于RMP的设置 怎么设置  ? 看说明书和视频上上   把摇杆推到中间  按 P RPM的灯就会自动亮。。。但是我还是不亮。。
问题3:遥控上怎么设置 RPM? 现在我把 定速器的感度 接到了  GRAR上面  在遥控 governor 里的 NORM 现在是 百分之 0
这个百分比 和 RPM 的 关系是什么?? XG8的遥控喔。。。。

如果有先辈知道这些问题 请 解决下 问题 谢谢。。。。。。。。
跪谢了。。。。。。。。。

网友:
这个真不会

网友(2013-10-30):
问题1,和问题2,问题3,都有关联的,首先把控上governor的百分比一路推上去当超过30%时灯就会亮的了,如果你的说明书和我的是一样的话,第12页的灯号是给你调控上的定速百分比做参考,定速百分比你╴路推上去灯号随着改变,现在将油门推中间在按P你就会看到灯号的显示.
当你的定速调好後(控上的)你–推油门过30%就会看到绿灯的了,证明定速工作(我的dx8是感度接aux2)定速开到百分80%是1850转/分钟红灯闪一下)

网友:
用亚拓的吧!简单好用。

网友(2013-12-06):
这是在国外网站找到的雷虎Titan X50,希望対你有帮助.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

网友(2021-09-23):
杨哥这个定速没有G-View是难用得很。
关于RPM的设置,你感度线是否接上了? 接了感度线L,H按钮就没用了。
得用AUX通道的travel adj曲线,L/R必须对称然后100% 是 2000RPM。(这个是Futaba的设置,JR好险不一样,L/R好像对应不同的油门曲线)我也记不得高低行程有没有亮灯,然后JR的XG系我也没用过。。。

网友A:
楼上的大哥,啥是G-View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大哥,啥是G-View啊

杨格自家的编程卡和Kontronik的飞碟一回事

网友B:
建议用陀螺仪定速,杨格这个定速设置起来很反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陀螺仪定速,杨格这个定速设置起来很反人类

杨格的大部分电装都比较“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