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宽度减到最小!GOPRO3 音频、视频、供电线DIY小照~

楼主(2013-03-16):
狗3的AV输出头是USB 10PIN头,卖家送的线那个头粗粗大大的,用起来很不爽,云台宽度也要加宽才能放得下,所以我动手改了一下。

拆开接口才发现卖家只接了视频线,没接其他东西,于是我查阅了资料,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帖子,http://rcexplorer.se/diy/2012/11/diy-gopro3-video-out-cable/,音视频线都有了,再摸索了一下发现供电就是USB+,如下图:

扔掉原配塑料壳,很快就焊好了,用AB胶裹上,试机OK,正高兴呢,忽然发现插头太厚了,导致狗放不进我设计的云台。。。

于是剪掉AB胶,用锉刀把金属的USB插头外圈锉掉几mm,重新焊线,裹胶,记号笔大法,搞定,心情多啦

记号笔之后

楼主:
忘记说了,那个100k电阻一定要照图纸焊上哦,原来卖家焊的是贴片,我沿用了,体积就很小了。

网友:
供电的话 可以工作么? 插电脑USB充电的时候 就不能工作呢?

网友:
我说。。。云台太窄的话,狗倒放,设置一下画面倒置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一下,经过实测,100k电阻不上视频也能正常输出(我只接了视频,没接音频)

网友:
G大  这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
我实测了可以外部供电,具体做法是,取掉狗的电池,插上这个线,在红线那边接上UBEC的5V电压,就可以开机工作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放电池用外部供电的时候狗很容易死机,放着电池用外部供电不会死机。

网友:
我有HERO2  楼主这个3代都有哪些改进啊?

网友:
楼主麻烦请教个问题 你的狗视频输出接到图传能正常显示?我的为什么改了充电和视频音频线出来 能在视频眼镜和 显示屏上直接显示 而通过图传就不显示 为什么啊?

网友:
你狗3多少钱卖的,网址?

网友:
请楼主你的狗3视频线改出来 能接到图传上面 显示吗?我改了能在显示屏上显示的 就是不能接图传上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能通过图传显示的。请把GOPRO3的制式设为PAL模式。不要用NTSC

不过我也请教个问题。楼主音频线试过可用吗?我看好多人说音频线一接就把狗3的麦烧了,再录就没声音了。。楼主是否也如此?

网友A(2013-10-10):
我的狗3今天也照样子做一个。

网友B(2013-11-24):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三根线里面 是接图传的还是给狗供电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