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飞艇里面用得气会baozha吗

楼主(2013-03-16):
飞艇里面用得气会爆炸吗

网友A:
氢气会,氦气不会

网友B:
氢气用起非常危险 选用氦气

网友C:
纯氢也是安全的,但是你不可能保证其纯度,氦气很稳定安全,但是很贵。所以,如果是一般玩,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用氢气,只要多注意就行。用氦气一般都会考虑回收,不然那么大个艇咋停都是问题。

网友D:
氢气的出过很多次事儿了.现在都是氦气的.

网友E:
还是氦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