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打表测光轴的平行度啊

楼主(2013-03-16):
有个基准平台,装上光轴后想通过平移百分表的方式测一下光轴和平台的平行度,但是光轴是圆的,表头会沿光轴径向移动,不知该怎么测,需要买或者做个什么工具辅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型铁!

V铁怎么用啊?是不是理解错了,我是说测已经安装到机器上的光轴

网友:
百分表移动要个直线移动的平台吧

网友:
在基准平台上放平行度高的X铁,方箱什么的,(可能不够长),百分表座贴着移动,

网友:
测光杠两端最高点是否一样,差值就是平行度的度的差值。可以这么理解吧,

楼主:
简单画了个示例图,比方说图上的红色底板上水平面已经校准了,现在装上光轴,要求蓝色光轴和红色底板平行,百分表该怎么打,“手低眼高”说的测两端最高点求差值应该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更直观一点的办法。

示例

示例

网友B:
垫俩V型铁就行了吧

网友:
光轴单根使用就在打印机里见过

网友:
打表看最大或最小值

网友C:
圆导轨装上滑块,然后去磨一块平铁就能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俩V型铁就行了吧

没明白,垫在光轴下面吗?光轴已经固定在架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导轨装上滑块,然后去磨一块平铁就能测啦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弄明白,因为是单光轴,滑块装上去以后会自由转动,似乎没什么用啊。还有,“磨块平铁”是做个标准平面的意思吗?装配台面和示意图里的红色底板的上面都可以做参考平面的。

网友:
我是上工作台,先调一根光轴回零然后另一根继续打表。

网友B:
基准平台上放两个V型铁。比如川量的一个盒子里有两块。用两个V型铁分别卡到光轴的两端。这样应当平行测量了。点测量记录读数?

网友D:
找个导轨  沿着导轨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平台上放两个V型铁。比如川量的一个盒子里有两块。用两个V型铁分别卡到光轴的两端。这样应当平行测量了 ...

你说的V铁是可调高度的吗?固定尺寸的V铁放到基准面(底板)上的话碰不到光轴,光轴已经用示意图里的黄色支架固定高度了。还是你意思是V铁放到光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导轨  沿着导轨走

嗯,以前是这样弄的,后来发现不行,百分表跳动的话,有可能是光轴与底板不平行,也有可能是光轴和导轨不平行,要两个维度都正了才行。

网友:
眼高手低的方法非常直观了。还要什么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