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用什么控 枪控?

楼主(2013-03-16):
船用什么控 枪控?

网友A:
枪控不错,转向自如,求问200元以内枪控哪个在距离和稳定性上比较好?

网友B(2013-04-25):
都可以的啊,个人爱好

网友C:
GT3B距离多少啊

网友D:
GT3估计有500米吧,水面干扰挺严重的

网友E:
我试过在位置高的地方可以超过500米

网友F:
枪控杆控都可以~我就用杆控~看你起初入门接触的是什么控了~不过现在车用杆控好像没有厂家在做了~如果不飞飞机直接入枪控好了~建议遥控器别凑合~至少1000来块~比如4PL之类的~控毕竟是个长久使用的东西~

网友G:
我的2pl用了快10年了

网友H:
二维控制(车/船)用枪控,三维/N维控制(飞行器)用板控。符合多数人的生理习惯。
N维板控只用二维当然没问题。比如,要玩的悠闲,用一根手指即可完全控制一条船。

网友H:
尼玛! 什么情况,++多+维++ 怎么也成敏感词了?
吃饭 拉屎 睡觉 是不是敏感词?!?!?
多*维(监控) , 多*维(监控), 多*维(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