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不满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6):
B6 充不满怎么回事 充到4.20 用电显一看是 4.16

网友A:
首先你的万用表未必有0.01的精度,可能表就不准!如果是山寨的b6精度可能稍差,显示4.2可能未必真的是4,。2v,可以参见论坛大侠修改b6精度的帖子

网友B:
b6都这样

网友C:
充不满是充到多少 ,我的400+的充电器,B6 400瓦的,只充到4.16到4.18充停充了,也好,不过充

网友D:
不用看了。坏啦。赶紧回厂修吧。
你自己是肯定修不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