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启动飞机 悲剧啊。。。求前辈

楼主(2013-03-16):
新手刚装好飞机 把 大桨取了 然后 想调试下发动机

加了油 把启动器插到 洞里面。。。。。然后 启动 。。。一开始启动器还可以顺畅的转动

但是 点不起火。。。。。。。。。。。然后转了一会 启动器就转不动了。。。

胶头也全部 磨平了 还是启动不起来。。。。

然后就没有了。。。。。

请问下各位前辈 是什么原因啊 。。。。。。。。

前辈们传授下启动经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前辈啊 不要这样啊

网友B:
是不是离合器那松了甩出来顶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离合器那松了甩出来顶住了?

那个问题以前碰到过,固定死了。发动机现在还是可以转,顶在上面就是顶死了对吧。
这个感觉转起来费力,启动器的扭力没有转起来扭力大
是什么原因?

我开始转的30秒可以转顺畅

网友C:
估计发动机里面要不是断了连杆就是有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发动机里面要不是断了连杆就是有异物!

还是新的发动机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以前碰到过,固定死了。发动机现在还是可以转,顶在上面就是顶死了对吧。
这个感觉转起来费力, ...

你火头不工作,应该是进入气缸的油过多,建议先拆下火头,把油排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火头不工作,应该是进入气缸的油过多,建议先拆下火头,把油排干净。

火头拆了油怎么给它搞出来啊?自己会流出来吗?引擎里的油可以抽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头拆了油怎么给它搞出来啊?自己会流出来吗?引擎里的油可以抽出来吗?

用起动机转

网友:
火头拆下来,通电看看亮不亮。然后装好,油针正确设定,风门怠速位置,可适当开大一点点,进油管卡子松开,启动器充足电,应该可以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新的发动机喔

什么牌子的发动机?如果是三叶的话,拆吧……

网友:
问下风神大师TOP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发动机?如果是三叶的话,拆吧……

雷虎的。。。。。。。。。。

网友E:
如果是全新引擎的话,不要急着调整油针位置,首先确认几点:火头是不是好的,点火器是不是电量足,油路是不是通畅,工具(主要是火头套筒扳手)有没有。

一般新引擎在顶点位置比较紧,启动器不给力很难启动,发动几次打不着的话,先歇一歇,要么把火头拆下,用启动器空转几下,排出积油,等十来分钟,再次启动,尾桨也拆了吧,不用怕转速太

高,可以适当开大点风门。

发动机还是有老手带啊,那样比较稳妥,轻松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全新引擎的话,不要急着调整油针位置,首先确认几点:火头是不是好的,点火器是不是电量足,油路是不 ...

谢谢前辈意见,火头有可能新的就是坏的吗?怎么判断好坏。
今天就是启动了几次没起来,发动机进油了,然后我继续转,然后胶头磨平了。挂了。

引擎的油还可以把飞机往排气那边倒过去,转几下大桨排出吧

网友F:
连油机的工作原理都没搞懂就敢上油机,还是雷虎,有钱!牛!

网友:
补充一点,全新的发动机首次启动之前一定要拆解检查,重新安装后再使用!不是不相信厂家,工人工作久了难免有疏忽,曾经看到过活塞杆卡簧安装不到位导致发动机报废的例子。自己按照规程走一遍,心里就踏实了

网友:
可能是离合器甩块固定螺丝松了,离合器顶住杯罩了,先把发动机拿下来,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是油过多了,需要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火头不工作,应该是进入气缸的油过多,建议先拆下火头,把油排干净。

把火头拆下来,缸头朝下,把油空出来。

网友(2013-05-12):
你雷虎什么发动机?启动器呢?
我的是56的,启动器亚托的
前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倒认为你先确认一下:
1.管路是否通路
2.拆下火头,手是否能转动;
3.离合器甩块紧固发动机的螺母是否松了

至于着不了,我建议你看一下原包装的说明书,可能是英文的,但很有用

网友:
估计是缸压过高。

网友:
把发动机内积油排出,就好 发动了

网友:
逆时针转(反转)主轴(旋翼头),如果转不动,离合器顶死;如果很顺畅,那就是发动机富油了,把火头拆了,排油,记得甩一甩火头。以后再遇到转不动这种情况就不要再强行转动了。

网友(2013-07-14):
我也是P不懂直接入的油机,你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拆火头,用点火棒测测火头是否完好。然后找个能吸水的纸堵住火头处,拧紧油针,用启动机启动,把发动机里多余的油排除,然后安装好火头,打开油针到正常位置,发动,基本没问题!

网友:
闷油啦~~~~~~~~~~
把飞机向排气管方向斜放用启动器启动几次就可以啦,顺便看看点火器有没有电

网友:
转大奖是转动不了发动机的,因为有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