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英雄给个建议,用什么电机替换DJI 2212 ?

楼主(2013-03-16):
返厂维修一个多月的NAZA终于回来了,电池我已经换上4S了,有人说2212用4S不用更换大桨,上1038就可以,还有的上1047的。今天特意充了三块电池,第一次用1047 APC大桨,一个起落下来,电机温度估计能煎鸡蛋了,摸一下就烫得厉害。第二次换上DJI的1038,一个起落下来估计也能把我的蛋蛋煎熟。第三次,还是乖乖地按照DJI 2212上面标注的 4S 8045吧,桨小了许多,不过飞起来震动明显比1047、1038来得小,但是转速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我还担心DJI 8045会不会射桨?下来摸一下,还能停留个几秒,再长就会觉得烫手,说明一下,F550机身上只安装了一个脚架而已,还没装航拍设备,现在负载小的情况下已经这么烫手了,估计要换KV值低一点的电机,双天和恒力的电机大伙都说不错,请教一下各位,我要更换DJI 2212电机 用APC 1047大桨,有什么好推荐么?谢谢!

网友A:
V2216     电机   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网友B:
F550啊,6轴吧。多大电池
我也想4S2600飞F450。1038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50啊,6轴吧。多大电池
我也想4S2600飞F450。1038浆

5200的和7000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216     电机   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谢谢建议!

网友:
飞越FY650机架,恒力4822电机,1238桨,4S5000电池,重3.5Kg, 飞行8分钟。

网友:
求问求问 和你一样的问题 原厂电机不够用 我也是要加图传,云台,用的碳纤1047,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有没有好转?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