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1接口板与松下变频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我的机子现在未通过接口板控制主轴的开启、停止;而是通过手动的方法用继电器单独控制,在实际操作中很是不便,请教:V1.1接口板如何与变频器连接才能控制主轴的开启、停止等各项功能。请各位大侠赐教!
接口板

变频器

楼主:
变频器接线

网友A:
主轴开关接3和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开关接3和5啊

      先谢谢朋友你的回复,再问下是变频器的3,5接到接口板的主轴开关接线端吗?调速怎么接呀,还要在MACH3里设置什么不

网友A:
这只是运行开关,调速还要仔细看说明是不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运行开关,调速还要仔细看说明是不是支持

    谢谢,你说的是看什么支持不??,是变频器还是接口板?

网友:
变频器,接口板有PWM输出了

楼主:
  就是的都有PWM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接,朋友麻烦帮我看看具体怎么接?

网友:
我也是这款接口板,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