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efl安装问题

楼主(2013-03-16):
今天在装500efl,原厂套。三轴换了k8.

目前看螺距行程好大,正负19度。

舵机球头装在舵机臂最长的孔位。内移的话拉杆就不竖直了。

请问,是我装的有问题,还是efl就这样啊?
有何方法解决?

感谢~~~~!

@@@@@@@@@@@@@@@解决方法~~~~~~~~~~~~~~~~~~~~

没有移动舵机臂孔位,通过调整发射机pit最大最小行程参数,控制螺距在+—12之间。
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么做有啥不良后果。

调整v8设置软件,十字盘球头和主轴距离缩小为60,循环螺距在100参数小为8度。

奇怪的是,大奖拉到尾管上,控上油门为行程中点,大奖此时0度;
点“开始位置”时,会变为1.5度,点测量为8度。

明天找时间去试飞一下。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我这么解决有什么弊端,谢谢!

楼主:
论坛有前辈遇到同样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哪位请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真的好大的,螺距啊

网友:
杆不直不是问题,基本没感觉但到有影响。换普通塑料舵臂,能在控制值85,螺距正负12度不难。

楼主:
基本解决了。

黄8的exp版本不会出这个问题(听朋友说的,未验证)。

pro版,用控的舵机行程控制集体螺距到合理范围;
在十字盘选项页,博士帽界面里,调整“距离”参数,即可让循环螺距的初始位置和最大螺距正常。

封贴!!!

网友:
无语的老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