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 V2改DFC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换装MB改成DFC,调整MB改装期间把电机线拔掉了2跟,然后在通电的情况下再给接上,问题来了。
   接上电机后推一推油门没有反应(之前一直是好的),只好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希望能够解决问题,按照油门行程设定方法,油门置于最高点开机,往上调到头也么有听到确认音,把油门拉到下方再试试,结果电机转起来了(油门的高低方向反了),而且现在电机的功率明显高于以前450Sport V2 的状态,退出设定模式后,推油门螺距动作,电机依然不动,把油门通道的动作方向反转设置也是一样。

   手里有亚拓电调设定USB,接上电调以后电脑也不认电调(电调型号35P)。
   现在搞不懂了,是我设置没有做好,还是电调有问题。还是MB在中间有作怪,因为油门的突然启动,还受了不轻的伤,缝了20多针,等好了再发个帖子给大家提个醒。
    遥控是亚拓的450Sport V2 的套装版带的 T6。

楼主:
请各位大大给指点一下。

网友:
安全第一哟

网友:
缝了20多针, 伤得不轻哦

楼主:
光顾着看见伤了,问题没有人回答,是不是问题太白了

网友:
电机线  电机线 汗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顾着看见伤了,问题没有人回答,是不是问题太白了

你的伤在哪个位置?骨头拍片子了没?
同样是被450Sport v2打到。

感觉你这个应该是MB这方面的问题……你标题却写改D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伤在哪个位置?骨头拍片子了没?
同样是被450Sport v2打到。

我伤在右手臂了,螺旋桨扫过4条口,还好骨头没有事,血流如注呀,现在都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伤在右手臂了,螺旋桨扫过4条口,还好骨头没有事,血流如注呀,现在都怕。

我主要是左手手腕位置附近重内伤,肿得像熊掌;另外大拇指较重外伤,肚子上……
同样是全油门意外启动……伤口慢慢会愈合,阴影很难散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左手手腕位置附近重内伤,肿得像熊掌;另外大拇指较重外伤,肚子上……
同样是全油门意 ...

最长的一条伤口8cm,刚伤的时候翻开有4公分宽,我老婆以为掉了块肉,深可见骨,我都不敢仔细看。还不敢跟家人说是飞机弄的,撒谎被一个玻璃瓶给划的,现在想起来都还不敢正视当时伤口的情景,都不敢回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长的一条伤口8cm,刚伤的时候翻开有4公分宽,我老婆以为掉了块肉,深可见骨,我都不敢仔细看。还不敢跟 ...

我去医院拍片子的时候和医生说在工地上被钉锤掉下来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医院拍片子的时候和医生说在工地上被钉锤掉下来砸的……

伤过的才知道痛呀,我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唉......。真的搞不懂怎么回事,当时电机的输出功率我从来都没感受过的高,要不然也不会受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伤过的才知道痛呀,我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唉......。真的搞不懂怎么回事,当时电机的输出功率我 ...

我的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接收机失控保护……全油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接收机失控保护……全油门输出……

我还扔在一边没有仔细看,伤还没有好,转不动螺丝刀。今天能动了,用另一台有副翼的450飞了一下悬停。感觉这个无副翼真的很折腾,我还有个600DFC扔在一边没有动。想先搞这个小点的,结果搞成这样。
不过以后知道了注意,教训是调试的时候如果不去电机线,一定要去掉大齿盘作为安全保障。

网友:
找个改锥插到大齿盘里。。。让它转不动。。。

安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扔在一边没有仔细看,伤还没有好,转不动螺丝刀。今天能动了,用另一台有副翼的450飞了一下悬停。感觉 ...

恩,我现在都不装电机齿的,大齿轮要装才好检察尾巴。

网友:
安全第一啊,再怎么也要取大桨啊。

网友:
千万注意安全啊 航模事小 人命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