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配一下零件(冲浪者)【已经买好了】

楼主(2013-03-16):
是在没经验  看了很多贴纸    但始终对 电机2216、2208      KV值没什么概念。所以……想请大哥大姐帮忙配一下飞机。想暂时先短距离FPV,之后熟练再升级航拍。感激不尽!顺便想请大家指教一下这个电机和桨还有电池 和飞机重量怎么配法。没人带,自学有点吃力。   本人有一个泡过两次海水的  朗宇X2212  KV2450电机  能用上吗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配了一个  1.4米的X8冲浪者

舵机  18快的金属齿*4
电机   继续用泡过两次海水的   2212  2450KV
6寸桨
电池买了4个   2200的
分别是  HBR  48块钱 25C
           HBR  78块钱30C
          格氏   99块钱20C
           花牌    98块钱25C

全套A控

图传      还没选好
显示器  还没选好
摄像头  还没选好

如果动力不够的话再买
   1400KV     8寸桨      垫高底座   电池并连线

网友A:
当然选2216,1400KV够力拉图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2216,1400KV够力拉图传了

1.4米 和2米的都选一样的吗

网友:
1.4用的,2米的机没试过,应该要900KV

网友B:
看样子楼主资金充足……觉得1.4M的就够了,很多老鸟上2个2200并联,续航30分钟。
电机可以2216 1400配8寸桨 也可以2216 2450配6寸桨。(如果载的电池小于3000MAH的话,2212 2450KV 上63桨也不错,推力1020左右,电流33A)
显示器建议佳的美PL8006,8寸,分辨率跟你那个一样
舵机不差钱的话上MD933,数字舵机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步到位,以后上433的话,效果好很多
电调也不差钱的话上好盈40A的,天行者40A用了好几个发热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资金充足……觉得1.4M的就够了,很多老鸟上2个2200并联,续航30分钟。
电机可以2216 1400配8寸桨 ...

大哥  好盈40A 跟天行者40A是同一款吗?    还有就是教我一下怎么配电机和桨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好盈40A 跟天行者40A是同一款吗?    还有就是教我一下怎么配电机和桨叶吧

一个135左右。天行者53左右。差的还是比较多的,TB一看就有了。
我之前是用2212 2450配6X3 JN硬桨,推力1020,33A,很好飞
另外一个比较大众型的配法是2212 1400KV 配85或86桨。
然后就是两种电机都升到2216,2450的配64或65,1400的差不多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135左右。天行者53左右。差的还是比较多的,TB一看就有了。
我之前是用2212 2450配6X3 JN硬桨,推力 ...

这个?   是不是两个牌子 一个叫做好盈天行者  一个叫做好盈奔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是不是两个牌子 一个叫做好盈天行者  一个叫做好盈奔腾

都是好盈出的,一个是低端一个中端……后者线性和散热要好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FPV的话KV值低点了效率更高些!留空时间也可以更长。至于设备的话其实没多少重量主要是电池,个人觉得1.2米以上最好上22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的话KV值低点了效率更高些!留空时间也可以更长。至于设备的话其实没多少重量主要是电池,个人觉得1.2米 ...

2212  2216  这是型号还是有什么数据上的参数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好盈出的,一个是低端一个中端……后者线性和散热要好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那我想飞久一点远一点的话   这个电池怎么个买法  是要并联加大容量还是要多少的容量

网友D:
看看我的帖子参考一下吧。。。我也是新手。。。。。。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帖子参考一下吧。。。我也是新手。。。。。。感觉还不错~

看你头像就知道你谦虚得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好盈出的,一个是低端一个中端……后者线性和散热要好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大哥   4s  2200  和3s  2200有什么区别嘛  我用哪个比较好   我看论坛有人用两颗2200的电池并联   那我这个电调又该如何选呢   是否建议用两颗 电池并联

网友E:
用2米吧 新手绝对稳!如果有耐心 建议等天捷力下一款EPO FPV专业载机!比猎鹰专业!翼展1.8米 机舱想装什么装什么 比天行者大多了。。。价格估计比2米便宜 用2814或28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米吧 新手绝对稳!如果有耐心 建议等天捷力下一款EPO FPV专业载机!比猎鹰专业!翼展1.8米 机舱想装什么 ...

不懂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想飞!     2米 我没有汽车  摩托车不懂好不好载啊……

网友F:
很想知道楼主的图是哪里来的,看起来准备很充分啊不过建议你还是天行者16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想知道楼主的图是哪里来的,看起来准备很充分啊不过建议你还是天行者1680吧

是excel  我自己编辑的      天行者也看过  不过说有螺旋  所以我就没再考虑了  我现在就想看看1.4米 和2米的冲浪者   但是不知道摩托车好不好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想飞!     2米 我没有汽车  摩托车不懂好不好载啊……

下个月初或者中旬 装FPV载机不能急的 如果是一般上班族装1个月把飞机装好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