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改发电机?

楼主(2013-03-16):
想DIY一个小风力发电机给手机充充电,阳台上的风很大浪费了,发现淘宝上的风力发电机都很贵啊,看中一个要78多,看图片好像就是无刷电机,还请大神指点,还有一种便宜,就是直流电机,感觉那种不行,尽早会断电刷,还是搞个无刷好,如果自己做,怎么绕线?

网友:
用几只大电流二极管就可以将动能转换为电流!

网友:
楼上贞洁

网友:
三相和单相用桥为整流去都简单只是多两个二极管

网友:
拆个玩具电机就可以用

网友:
家里断电可怜啊

网友:
汽车的基本都是三相发电机
拆个汽车发电机的整流桥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有创意

网友:
就是不知发电出来的电流有多大了

网友:
昨天拍了两个直流电机,可以发电的

网友A:
弄三组二极管,再加个稳压应该就行了,

网友:
给手机充电的话,从坏光驱里拆个光盘电机就成了,线都不用再重绕。再用快恢复二极管做个整流电路,然后加上一个5V稳压电路(以防风力过大时电压升的太高烧毁手机内的充电管理电路)便可完成了。
在不,买个蚊帐用小吊扇,那样连风叶都不用自己做了。唯一需注意的是,当这个风扇达到额定转速发电时,输出的电压是交流220V的,需配相关的降压电路。

网友(2013-08-06):
淘宝上买个摩托车用的三信开关整流稳压器,40块钱搞定,这是三相的,电流大概15安

网友B:
LS的N多方案,都没考虑微风的情况吧,都是转不动的。

好的风力发电机和普通的小电机区别还是很大的,不仅发电效率高,微风也要能推动,耐久性也要突出,风速太高也得扛得住。

220V微风电扇:耐久性差,微风转不动,效率低。
有刷电机:耐久性差
模型外转子无刷电机:微风转不动,效率低。
光驱电机:有可能合适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B:
LS的N多方案,都没考虑微风的情况吧,都是转不动的。

好的风力发电机和普通的小电机区别还是很大的,不仅 ...

有道理

网友:
我也想过这问题,原想用个蒸汽机带动但动力显然不足

网友(2013-11-29):
看完你就明白了

网友:
买太阳能吧,我刚买了一个,还没测试呢,35瓦,一百多。冲手机绰绰有余。

网友:
此方法可以借用到自行车的发电上

网友:
220V微风电扇:耐久性差,微风转不动,效率低。
有刷电机:耐久性差
模型外转子无刷电机:微风转不动,效率低。
光驱电机:有可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