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250多重啊?

楼主(2013-03-16):
我买了两块900mah的电池,加上练习架,整个飞机重量差不多438g,很难飞起来,装好没多久一直没敢飞离地面,最多可以贴着地面飘一下,但是油门已经非常大了,有玩250的朋友吗?
你们的都多重?全配

楼主:
建了个专门的250直升机玩家群,没事的进来一块讨论讨论吧

网友A:
LZ减减肥3百多g好飞

楼主:
怎么减肥啊,我用的好赢40A电调,好玛特电机,900mah电池,不过陀螺仪用的是KDS820

网友:
电调15-18A的,电池800-850mah,还有舵机用小舵机~

还有一点,看看螺距是否正常

网友:
对。。这么看来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
螺距绝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减肥啊,我用的好赢40A电调,好玛特电机,900mah电池,不过陀螺仪用的是KDS820

换20a的电调,电机也用小的,电池800ma(3s),如果用2s可以900ma,金属底板可以换碳纤地板,反正就是要减肥,人家450才800多克

楼主:
螺距,我是油门行程中点十字盘全部水平,论坛里有教人怎么调3D的螺距和十字盘,但是我就想先飞普通的航线都不行,我等会拍几个照片上来,大家给分析一下,现在起飞左飘,而且有点尾巴右旋

楼主:
0油门状态

楼主:
三个状态,看下有问题吗?

楼主:
我调的是油门50%的时候浆是0°,不过有螺距旋钮可以修正,也就是说,如果螺距旋钮到最大,其实20%油门左右,大浆就由负螺距到0°了

网友:
算上 电池和桨托 头罩 370G 。。。亚拓套机250DFC

亚拓的850 30C电池 比 格式的800 20C电池还轻4G?? 什么状况?

一般默认状况下都是75%油门  4度才起的来,你的油门很大是推到多大了?

楼主:
如果不调螺距,我估计也差不多75%油门  4度才起的来,不过一直没敢推上去,组起来就没离开地面10CM以上,

网友:
40A 太大了,换20A把,再说你你也不是无副翼的 15A足以,然后出去找个没人又有草的位置,推上去试试就知道了,自己先远离5M+

网友:
400多克这么重。3S的最多300-340g,2s的280-300g,小鸡越轻越好。对了,最好能换无副翼

网友:
全重(不带头罩)330g,电池是900的,若用850的电池,还要轻些

网友:
这么重问题
螺距问题

网友B:
250爽飞中 但是称比较悲剧 只能称100G的东西 所以不能提供准确的重量了

网友C:
lz你那个太重了。我有个250的都可以在室内倒飞,!!可以说是最轻的250 配置是15A电调 4500kv14T马达 9g舵机 也是7.4V900MAH 的
我也建了个q群241039709

网友D:
我的250 都用重型设备 368g不带头罩,改了无副翼又换回有副翼 自旋爽 翻也爽
401 933 30a电调,准备了futaba520 懒得换上了

网友E:
我的:1。火狐(有副翼)空机重283g + 11.1V 1300mAH 重量103g = 386g 两架都可以轻松离地,感觉电池的重量还可以往上加。
2。天龙(无副翼)空机重283g + 7.4V 1600mAH 重量88g = 371g
其实我平时没用那么重的电池飞,都用850~1000mAH在飞,LZ的天龙250有副翼搞的太重了,我的天龙有副翼空机重只有277g,以上供LZ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