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来了

楼主(2013-03-16):
各位大侠,我的电机为什么会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突然停下,然后是“塔”“塔”“塔”的响,就是启动不起来,貌似切向的感觉,但是又不是切向,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估计是轴弯了,换轴。也有可能是你电调设置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轴弯了,换轴。也有可能是你电调设置了保护

轴没有弯啊,关于电调,我再看看,谢谢你啊

网友:
像是缺相。去掉旋翼头负载如果转 就是缺相

网友B:
感觉像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电调保护了

有这个可能,因为电调发热了就出现这种现象,这怎么办呢

网友:
是不是电调小了?

网友:
电机有短路现象,电调保护

网友:
你把电调打开看一下撒,,,我顶你

网友C:
从你的描述看,像是缺相了。如果停了,还能再起,是电调的事。总是铛铛的响,启动不了。就一定是缺相了。

网友:
你的电机已经刮掉了,我有个1.4米滑翔机原厂2200KV的电机已经挂掉两个了,和你的现象一样换了电调也是如此,偶尔推油门电机也转,原因1可能是我手法顶风长时间大油门造成电机过载;2可能就是马达质量问题,现在换了个其它的马达2180KV的不知寿命怎样.建议:先换电调试试看不行就换马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描述看,像是缺相了。如果停了,还能再起,是电调的事。总是铛铛的响,启动不了。就一定是缺相了。

停了是还能启动的,如果是电调,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描述看,像是缺相了。如果停了,还能再起,是电调的事。总是铛铛的响,启动不了。就一定是缺相了。

但是各舵机的动作又是正常的啊

网友:
舵机和电机各司其职,两码事。各有各的通道,他们之间相互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