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通过电镀的方法修复台钻晃动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我的便宜金鼎13mm台钻,质量实在是有点差,特别是主轴跳动较大。经检查发现是主轴与底座之间的配合间隙非常大。
    想通过电镀硬铬的方法加大主轴套的直径来补偿,请问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些什么?价格怎样?南宁市本地有推荐的电镀厂吗?
    谢谢。

网友:
有条件的话镗孔加套更合理一点吧

涂镀能加多厚啊

网友:
找薄钢皮,,搞成C状套里面。。

网友:
改造台钻机身,做成类似线轨结构,加滚针进去,可行不?

网友:
一楼说的对,镗大1MM,贴上一层塑就好了。

楼主:
刚才用塞尺检查,间隙大约是0.05mm。我想镀上0.02mm的硬铬应该可以吧?贴塑的那种材料,不是软的吗?台钻内的轴套好像不好进行这样的操作(空间太小)。

网友:
0.05貌似可以注粘稠的油来解决。。那种阻尼油,,或者像膏子一样的润滑油。。。

网友:
我也是金鼎13mm台钻,烂!

网友:
卖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电镀铬完全可以,需要注意里面轴承部位塞上,价格不知道

网友:
我是这样干的,但垂直于底座还是不好,因为底座太薄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看了一下,似乎有内径为40mm的铜套可以切成两半来实现。

楼主:
    今天中午已经找到南宁市新城区机电五金厂(南建路18号,广西三和工程机械市场对面,沿废弃的铁轨边进去10米,到办公室问那两个姑娘要电镀,星期六、日好像不上班?),镀硬铬单边0.03mm(即加大直径0.06mm),收费50元,明天下午可以交货。这个价格应该是与镀层厚度有关。供南宁本地朋友们参考。

网友:
电镀我这里安平方算,每平方米1丝80块钱,要求高的最好磨、镀、磨,电镀3丝可能会有1丝左右的椭圆,而且电镀的两个边会大十丝左右,如没外圆磨,楼主再考虑清楚

网友:
镀硬鉻可以增加直径   南宁有电镀厂   就在永和桥上了坡有个铁路  就在那附近

楼主:
一个教训,铸件是镀不了的,希望其他朋友注意!

今天更正一下,铸件是可以镀的,听他们技术员讲,要先镀一层镍,再镀铜,然后才能镀硬铬。由于厂子的工人没有注意看我的材料说明,直接就镀硬铬,导致这个套筒的表面全是麻点,无法使用。
总之,想达到精密的镀层要慎重。

网友:
感觉贴塑是个好办法。

网友:
重新车一根主轴

网友:
以前我也这么想修台钻 后来用着台钻本来这不是精度的东西 没必要让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