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家FPV都用AAT吗?为毛我的柏通1.2G图传(无AAT ...
求问:大家FPV都用AAT吗?为毛我的柏通1.2G图传(无AAT)最远不过1公里?郁闷~

楼主(2013-03-16):
我用的柏通1.2G,发射1w,几百米距离内图像清晰度还行,1公里左右地面视频就开始闪,再远就没图像了。发射天线换成3叶草后也没啥改善。上平板+AAT肯定会有改善,但我觉得柏通的设备不应该那么糟,说明上说是3~4公里,就算打个折扣1公里也应该没问题,大家碰到过类似情况吗?是否非要上平板和自动跟踪?

网友A:
沙发? 我也800毫瓦博通1.2 1300米外图像稳定, 发射机还是百特小天线, 地面15元的全向天线。 我觉得可能是飞行场地 还有设备布局问题。 当然要飞高飞远 上跟踪是肯定的了。。。

楼主:
开始我也怀疑是干扰,但换了多个场地都这样,设备布局也改过,也没改进,怀疑是设备有问题。

网友B:
理想状态的平板天线、好的电磁环境、抗阻匹配缺一不可~慢慢混吧

网友C:
没平板还想搞3-4公里啊,赶紧上平板吧,什么跟踪就免了吧。

网友D:
楼上的,没跟踪还还想玩平板

网友E:
我也有个柏通1 。2G 800MW
怕干扰GPS再没用

网友F:
我的柏通1 。2G 800MW 也是1公里多

网友G:
无AAT飞过7公里的飘过

网友H:
柏通这东西,好坏要看运气,质量不稳定的,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有的说干扰2.4,有的说3公里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