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缸能改成小吊车液压缸吗。

楼主(2013-03-16):
这个液压缸能改成小吊车液压缸吗。
旧货市场上可以找到廉价的液压缸,而且不论缸径还是厚薄,都很敦实,这种液压缸能改成液压小吊车的液压缸吗。需要改造什么东西。
有了解的朋友请指点

网友:
可以的,加个手压泵吧。

网友A:
兄弟,能不能换个思路,不要用液压顶摇臂。用可调的固定摇臂加滑轮如何?就跟打水的辘辘一样,哈哈,这样成本最低。我用过大的电动的。你可以用涡轮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不能换个思路,不要用液压顶摇臂。用可调的固定摇臂加滑轮如何?就跟打水的辘辘一样,哈哈,这样成 ...

我想过用减速机  涡轮沃杆减速机  t丝杆  自锁功能很好,不过涡轮减速减速比太大了  人摇动,都疯了

网友:
可以的,就是不怎么样好改

网友:
绝对是可以的 只是看你理想的起吊重量是不是可以达到。

月初完成的一个

月初完成的一个

网友:
我的是废槽钢焊龙门。。。。。有个现实版的葫芦。1000斤随便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