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fpv载机要求是什么?

楼主(2013-03-16):
如题。

网友:
你想的它都能完成

网友:
炸不烂、摔不坏、不烧油、不费电、能折叠、易携带;想飞哪,说了算。不足的地方请楼下补充。

网友:
长续航,大载重,滑翔好,巡航电流低,多用途,便携带,好布线

网友:
氦气飞艇最好~~

网友:
大载重,滑翔好,巡航电流低

网友:
够大够长

网友A:
1.便携
2.翼展1.5+—0.3米
3.起飞时爬升角至少45度以上
4.落地即停
5.载重200克以上,有增稳云台
6.50km/h稳定巡航,最高时速破百
7.组装模块化
8.4级风时不会摇摆

网友B:
看个人的飞行需求,我喜欢操控性能好的,控制直观不拖泥带水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便携
2.翼展1.5+—0.3米
3.起飞时爬升角至少45度以上

再加一条,不能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便携
2.翼展1.5+—0.3米
3.起飞时爬升角至少45度以上

好呀,越来越全面了。快有结果了。

网友(2013-08-21):
请问FPV是什么?机载设备吗?不能确定,如果能给出英文的全称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长续航 低速稳定性 飞机强度 抗风
长续航不要说了 飞的时间很短搞啥子? 能上低KV大桨的JJ优先考虑 因为效率高
低速稳定性 这个都懂吧
飞机强度 首先是JJ的强度 一般都能达到 在飞行中不会出问题 然后就是耐炸! 别说飞机不是炸的 谁都有失手的时候 万一万一炸掉了 是吧~
抗风 飞行中一个侧风过来JJ就一甩一甩很厉害 搞啥子? 逆风不好飞回来搞啥子?

以上都满足了 再考虑 便携性 性价比
当然 你的标题就是最理想的 我就是按着最理想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