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NC自制四轴机架求配置

楼主(2013-03-16):
魔大半年,今天用刚学会的小雕加工了个四轴机架,轴距450mm 重量没东西计量,大概500G 电池4200MAH,
这种配置要,什么样的的电机和浆才能起飞??求高人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你那什么材料做了啊  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什么材料做了啊  那么重?

是用16*12铝方管和2.5MM铝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帖子

看了 但是还是不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 但是还是不怎么确定

那就自己慢慢测试咯  自己弄了  就知道了睡觉鸟

网友:
做得不错,估计有点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16*12铝方管和2.5MM铝板做的

一般这样尺寸的机架的重量也就200多克,好象你这个机架太重了!

网友C:
楼主把所有铝件换成碳纤的估计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所有铝件换成碳纤的估计会好很多。

先拿铝件练练手啊

网友C:
做的不错,缺点楼上几位都说了。另外有个建议,就是适当增大中心板的直径,减小管臂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缺点楼上几位都说了。另外有个建议,就是适当增大中心板的直径,减小管臂的长度。

哦 好的 下次重做个升级版 呵呵

楼主:
怎么没人推荐个配置,,,好吧,我就上1045桨  980KV电机,20a电调,不知可行否

网友:
换成2212,930KV,其余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