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教,关于super cp

楼主(2013-03-16):
super cp及DEVO10到家一阵子了,四面悬停已基本过关,因用450练习翻炸了一次,所以想用华小机练习,但无论是用原厂电池还是副厂电池,感觉都没力,翻不过来就落地了。在电脑上已经无数次翻成功了,想请各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机器买来后主要是根据论坛的帖子调整的,现在3D油门曲线100-80-100,螺距曲线-100  0  +100,螺距行程量H37.5,L37.5,各位帮忙看看吧,实在不行就买FBL80了,或者买无刷版super cp了。

网友:
小飞机就这个鸟样子 模拟器通过了 450调试好就可以拿去练了

网友:
技术问题

小鸡翻需要补螺距

习惯了之后 慢慢的你翻小鸡的直径就越来越小了

网友:
super cp 我翻过的。也是新手翻的。之前没翻过真机。用的原厂有刷动力。说下新手翻super cp的要点吧。
第一。找个软软的草坪。炸鸡基本不坏。。
第二,最好用原厂电池翻。比较轻。飞机灵活点。
第三,新手的话。要飞很高才能翻。我基本飞5,6米高的。可能还不止
第四,就是翻的要领了。。先动副翼。我向前翻的。摇杆打到头。等飞机彻底翻过来了。油门杆。马上打到低。给全部负螺距(新手掌握不好度。scp动力又偏弱。基本没错)。然后停顿下。再动副翼摇杆就翻正了。(要是有倒飞悬停经验,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停不住。最多3s。。立马就翻正了。有几次还惨炸。)
第五。说实话。有点坏手感。scp练翻。因为450等大机。不是这么个手法。舵量都很小。而且很灵活。不像scp那么迟钝。所以。我觉得scp练倒飞四面和航线是最好的。翻还是差点。

网友:
受教了,顺便一问,mcp是否和scp一样的翻发?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再试试。

网友:
新来的法开新文章,借帖一问。
我的小鸡的52C45 烧了。无法找到,请问是否有替用的?
谢过大家。

网友:
翻大机,正负螺距切换幅度相对很小,动作可以稍慢。翻小机,正负螺距幅度较大,而且动作要比较迅速。
原因是大机扭力足,电机不掉转,滞空感强。小机电机掉转严重,滞空感弱。

楼主:
根据楼主的油门和螺距,个人认为是螺距问题,集体螺距行程小了,你设置37.5,就算你满舵我估计也只有4,5度,可能还更低,这样的情况肯定翻的慢,半径需要很大,所以你感觉翻不过去,你可以拔掉电机线看看切3D后满舵才几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主的油门和螺距,个人认为是螺距问题,集体螺距行程小了,你设置37.5,就算你满舵我估计也只有4,5度 ...

原来设的是45,不行,所以降到37.5。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设的是45,不行,所以降到37.5。

设置到45是什么不行?掉转?金鱼尾?最好拔掉电机切3D看看满舵的角度,小鸡10度应该是极限了

楼主:
掉转太厉害了,几乎就失去动力快速掉下来。

网友:
新人新如super cp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