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倒退航线尾巴锁不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6):
正飞航线没问题,切3D也锁得住,翻过来也锁得住.
但是倒退航线,尾巴就要往左偏,就锁不住了.
咋回事,又遇到这样的朋友么,尾
舵机
是GOTECK 9257

网友A:
换个舵机试试看

网友B:
我的也有一点点,要自己修正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倒退航线对锁尾要求很高

网友D:
以前我被這問題困擾過.很簡單.把集體螺距降下來就搞定了..

网友E:
有意思。字数字数

网友F:
调整一下曲线,相应提高转速可能会好些

楼主:
各位,我解决问题了,尾滑套有虚位.换了冰人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