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豹2 遥控选择问题

楼主(2013-03-16):
各位豹2  车长,已经预定了田宫豹2的车车,星期一发货,想问问大家一般用什么控,这车需要几个通道,手里有几个闲置的天地飞6A2.4G,这个控可以用吗,如果可以,请问怎么设置,先谢过各位了!谢谢!

网友:
果断天地飞7......很好用,性价比高....我就用这个的,设置教你好了

网友A:
天7是完美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7是完美控制吗

目前没发现有什么缺点........所有功能一一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发现有什么缺点........所有功能一一都能实现

谢谢地王兄弟!天地飞6A  不能用啊?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地王兄弟!天地飞6A  不能用啊?你试过吗

可以,但是6A是机械微调,不好用........也没有各种设置功能.......这样还不如买天地飞4通道的......

网友:
6a的不错啊,说什么干扰的问题至今未碰到。而且接收+晶体便宜。我把我的小狗改了就是用6a。田豹2对这个应该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
田宫虎王车主替你顶上去~虽然我怕烦,买的是原版富他把控

楼主:
各位豹2车长有用天地飞6A2.4G成功实现遥控的吗?继续追问,先谢了!

网友:
我也是天7 BF大神推荐的 便宜又好用还是中文 各种动作都能实现

楼主:
尽管地王兄弟已经给了我很好的意见,我还是继续追问一下!!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都用什么控!!

网友:
天地6A可以坦克不是飞机无需那么多的设置

网友:
2009老哥,刚刚看了个帖子,田宫豹2的波箱齿轮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