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模指导关于450调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看了论坛许多帖子 视频 调机教程 看的糊涂了。。如下问题不敢确定 求教老模
1.舵机找到中立点后装舵机臂找到最接近水平的位置如果不能水平的话用中立点微调调整?此时不接连杆吗?单独调舵机臂水平?
2.各连杆按照说明书长度调好后十字盘不是水平的 这时候通过调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还是舵机臂找到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装上连杆十字盘 通过中立点微调使十字盘水平?
3.正负螺距不一样的话 是通过调整三根连杆的长度使正负螺距大约一样 精确的一样?
4.循环螺距不够正负6度(一般飞行6度?3D8度?)或者正负不相等怎么解决?

楼主:
求老模指导

网友:
到直升机专区问吧,那里老手多。

网友:
字面上比较复杂,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1、先调整舵机臂在中间位置,使上下转动角度一致,如某个舵机臂不在中间的调控的中立点微调,这时不用接连杆;
2、调好3个舵机臂在中间位置,就要调十字盘水平,这时舵机不要动,调3根连杆使十字盘水平。

楼主:
谢谢5楼,明白你的意思了

楼主:
追问BEC 插头应该换成电池头?还是电池换成BEC的插头?

网友:
如果你的电池都是T头的,把BEC插头换成T头方便些。

网友: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大问题是模拟器和遥控器的调试!

网友:
为什么"沙发"两个字,,我发不了回复

网友A:
同是新手。。我一般是这样做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1.舵机找到中立点后装舵机臂找到最接近水平的位置如果不能水平的话用中立点微调调整?此时不接连杆吗?单独调舵机臂水平?

是这样,这时还不用接联杆呢,你带着十字盘看水平多不得看啊。。你真装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各连杆按照说明书长度调好后十字盘不是水平的 这时候通过调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还是舵机臂找到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装上连杆十字盘 通过中立点微调使十字盘水平?

如果你舵机臂水平了,联杆长度一样了,不应该不水平。

3.正负螺距不一样的话 是通过调整三根连杆的长度使正负螺距大约一样 精确的一样?

把大桨0度,日子框水平,相位器臂90度,这时十字盘在主轴上应该有一个位置,让三根联杆把十字盘定在这个位置(舵机臂水平)。这样正负螺距应该就差不多了。。

4.循环螺距不够正负6度(一般飞行6度?3D8度?)或者正负不相等怎么解决?

这个在那三个60%里调整,把大桨与机身成90度放置,打升降舵到头,然后调ELEV的那个60%,把大桨与机身平行,打副翼到头,调AILE的那个60%,原来无副翼3gx让设置到正负8度。
这个正负不相等我也遇到了,凑合着飞。。嘿嘿。。另外那个pit的60%是调总螺距的,就是你推油门到最大,如果螺距十四五度或五六度的话,调这个。

网友B(2013-09-27):
我前天把舵机臂90度后,不够90度我就用微调,调平了,接上连杆。发现不水平,我就为了省事用舵机微调把调平了,问题出来了,悬翼头安上后,发现50油门混控臂不是90度!负螺距超级大,正螺距很小,我想我可能是调机步骤哪里出错了,或者是用了错误的方法,请问有撒子好的方法吗?悬翼头让我太苦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把舵机臂90度后,不够90度我就用微调,调平了,接上连杆。发现不水平,我就为了省事用舵机微调把调平 ...

感觉有两个问题:1、舵机臂90度后,不应该再用微调调瓶十字盘,而应该调连杆,如果是dfc机型可以考虑换成飞越的正反牙连杆,方便。2、正负螺距相差大,可能是十字盘在主轴上的位置上偏低了,可考虑把三根十字盘的连杆同时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把舵机臂90度后,不够90度我就用微调,调平了,接上连杆。发现不水平,我就为了省事用舵机微调把调平 ...

查螺距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我一般是这样做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1.舵机找到中立点后装舵机臂找到最接近水平的位置 ...

最后一点,如果正负螺距对称但是角度都不够大,那就需要把舵机舵臂上的球头再往外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点,如果正负螺距对称但是角度都不够大,那就需要把舵机舵臂上的球头再往外装。

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在调节十字盘和舵机之前,将螺距曲线设为一条斜线,也就是 0% - 25% - 50% - 75% - 100%,务必注意这一点。

1. 你说的很对,先调节舵机臂,找到最接近水平的,然后用微调使之水平。此时接不接连杆无所谓。
2. 应该调节连杆长度使得十字盘水平,不要动微调。
3. 正负螺距不一致是因为你连杆长度不对,应该要使十字盘和混控臂同时水平才行,否则正负螺距就不对称。
4. 先把你的3解决再说。如果还不行,调节舵机臂的孔,把连杆球头往外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