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遭遇惊险一刻,险些丢机!撞地前一秒成功救起!

楼主(2013-03-16):
今天是微风天气,一直在用手动模式飞都没发现。感觉高度降低的厉害,就切了自动返航。哪知道切了返航之后,A控开始抽风,不停的左右大角度偏转,同时高度还在降低。
此时只能关闭自动返航,手动控制。也许是高度太低,地面干扰厉害,图传显示的图像断断续续,只好再次切返航。就这样来回了好几次,返航始终不正常,惊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最后人品暴发,成功把飞机救回来了。

回家后看相机拍摄的视频,才发现在图传信号断掉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次失速螺旋(手动模式飞的),好在自动改出了,但改出之后直接冲向地面,在快要炸机的一瞬间,我应该是切了返航,及时加油门飞起来了,真是万幸啊!

后来再飞,仔细测试了返航功能,居然一切正常了。这次的异常到底是什么原因,请A大看看能否解释!

我的载机是冲浪者1.4米,具体配置见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251

视频第9秒、46秒、1分08秒能听到油门突然变大,应该是切到自动返航的时间点。

补充:OSD画面与航拍画面对照视频:

更新:根据各种情况推断,应该是受到强电磁干扰导致的,图传画面极差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A:
乖乖 真险啊
没有OSD资料 估计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乖乖 真险啊
没有OSD资料 估计不好说

我的地面录制是买的245元的绿色板子SD卡DVR,只要信号差一点,就什么都录不下来,出了问题不好分析,气死我了!

网友:
哇。。。真的好惊险,撇开什么飞控不说,要是在这样的闹市炸在马路上,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自己看了也害怕。看来我还是不要到闹市那个场地飞了,真的好危险

网友:
最好还是发OSD  看看是不是丢星了 定高最好用气压

网友:
切返航模式时,OSD会显示飞机姿态角、以及控制返航的左右倾角大小,可以通过这些参数判断飞行状况和飞控工作状况,建议楼主上osd视频

如果单纯根据现象判断,应该是震动过大或者没有校准传感器中点、导致的健康值过低姿态测量不准确,(OSD上会闪烁警告的),不知装机后校准过传感器没?地面加油门的健康值是多少?

网友:
我擦,差一点点就撞地了,吓死了...

网友:
我擦,这人品爆棚了!!!这种市区内飞行出了事故居然没事!!!目测是震动大了,地面上即使调好了震动,飞到天上风一吹会产生附加震动,甚至共振。起码我的天狼星上天就会有共振,地面基本没什么震动

网友:
哥们 人品好没说的  这速度就是泡沫炸到人 都不好说什么       技术也好  必需顶你      以后飞的时候好好检查吧

网友B:
楼主 如果由于你的飞控没调好 就敢上天 而且没有损失 你要感谢 你所用的飞控  其他飞控就没这么好运了

网友:
我的X飞控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请查一下是否有干扰源,我的是原来双板420线的摄像头,建议安装时有发射信号的安装在一起,接收的安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看到你的装机贴.....加速度健康值已经长期在10-30了(闪烁报警),已经有严重隐患了,http://bbs.5imx.co ...

申明一下,我这个帖子绝对不是为了黑A控,各位模友不要误会。相反,在最近这几周玩A控的过程中,感觉飞控还是很好用的,这次返航乱飞是唯一的一次问题,所以想弄清楚原因。

我发的那个OSD视频,是在6级风的情况下飞的,所以健康值是受风的影响而降低的,微风情况下平飞健康值都在70以上,已经成功飞行了十几个起落了。

我玩A控之前玩了很久的四轴,基本的调教是不会有问题的,地面全油门健康值90以上。否则卡片机拍出来的视频也不会一点果冻也没有。
不过OSD视频被245元廉价dvr给毁了,想分析出原因却是比较困难,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如果由于你的飞控没调好 就敢上天 而且没有损失 你要感谢 你所用的飞控  其他飞控就没这么好运了{:1_6 ...

调教的很好了,已经用A控成功飞行十几个起落,拍的视频都可以剪辑出片了。这次是唯一的一次事故。

网友:
作为A控的用户,关注一下,

网友:
从视频中看到一列火车经过,也许是它在捉弄你哦!
开个玩笑啦
轻松一下么
看过楼上的分析,感觉也是震动的原因。把螺旋桨升级再看看。也许很多灵异事件都是不确定的震动在搞鬼!

网友C:
既然都录制了osd视频就可以发哦,osd就是飞行仪表盘,单纯飞行视频没数据分析意义

网友D:
尾旋那下掉高真恐……还好救回来了,居然没有折翼,楼主好人品

网友:
这个貌似是A控第一个失控的帖子,继续关注中。

网友E:
这样也能救回来,证明飞控还是可靠的。。

网友:
好惊险的视频啊!

网友:
呵呵 你检查下是不是 电调线送掉了 检查下香蕉头

网友A:
有osd视频怎么不发啊 难免让人觉得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sd视频怎么不发啊 难免让人觉得不爽

在首页补充了OSD截图,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发了,信号太差,啥都看不到。

网友:
楼主万幸啊,很惊险的一幕,差点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录制了osd视频就可以发哦,osd就是飞行仪表盘,单纯飞行视频没数据分析意义

已经补充OSD对照视频,信号太差,可供分析的信息非常有限。

网友:
昨天朋友首飞A控,炸鸡!失控直接撞地面。原因正在分析。

网友:
有点酒驾的感觉,在城区飞太不安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首页补充了OSD截图,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发了,信号太差,啥都看不到。

这效果不是一般的狗屎啊
我买了佳的美332 效果不错 但是弊端就是必须带笔记本

网友:
还好 回来了   没有丢机     我敢肯定你没有   近距离测试失控返航

网友:
很明显你这是arkbird减震做的不到位

网友:
闹市区飞,胆真大

网友:
这都能救回来,楼主是好身手!

网友:
是干扰吗?

网友:
如果没有手动控制的技术,性是很难挽回!

楼主:
飞机装机、飞控调试绝对没有问题,在此事故之前、之后都一切正常。
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初步判定是遇到强电磁干扰(居民区上空),图传信号极差也能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网友:
想上A控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旋那下掉高真恐……还好救回来了,居然没有折翼,楼主好人品

X8版新冲浪者,机翼对插结构很牢固,碳管也很粗,所以这块还是很放心的。昨天试了高速筋斗、横滚,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