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3-03-17):
自己玩的小车床,12X12的,买的合金车刀,用不了多长时间,主要崩刀头,经常磨,很不经用,用数控的车刀是不是要好一点,没用过,请指教

网友:
不要买那种焊接刀。光磨刀就让你抓狂了。熟话说好钢用到刀刃上。比如说很细的圆车刀或是  硬质合金刀条做个夹持刀条的刀盒夹到刀架上

不是有坛子高人用雕刻刀3.175的小刀做个夹具装到刀架上用,如果刀顿了轻轻上砂轮一磨就锋利了。因为本身才3毫米直径的东西。非常好磨

弄个大奶片一样大的焊接刀你磨完这面磨那面的光吃砂轮面就得多吃不少了。

数控刀也不错。省了你自己磨刀了。另外那个断屑槽怎么也比你磨的要好,

焊接刀最大的好处是一体刚性好点狠点进刀也不怕。

网友A:
怎么发两个。楼下说的有道理。

补充下。比如你用12*12的白钢刀。其实很大程度上你没用刀效多大力。而是刀都被砂轮磨没了。

另外容易蹦刀尖会不会是刀尖和工具的中心高度没有调节好?

在这一点上快换刀架就很容易调节高度,没有快换刀架或许就懒得找很多正好合适的垫片将就下用了。车刀的使用上也涉及到很多其他因素。比如震刀了就观察下托板是不是没调节好啊。或是刀伸出的过长了呀。工件离开卡盘远没有用中心架或是跟刀架啊。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干扰正常的车削,都要经历时间细心摸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学好基础!

网友:
数控刀不错,初学或懒人可以,我就大部分用数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两个。楼下说的有道理。

唉,什么也不懂

网友:
磨刀 也没那么难吧,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