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的原装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3-17):
new 120d02s的原装电池不暴力飞可以飞多久呀?可以在devo7e上显示电池电压吗?那种电池有没有测电压的电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双向

给机子刷还是给控刷呀?谢谢了

网友B:
给飞机刷带回传的固件。

楼主:
充满原电NEW D02S悬停8分钟以上,控支持双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飞机刷带回传的固件。

那固件有具体地址吗?论坛里有吗?要用up02么?

网友:
固件到华的官网上有下 载。
升级要用UP02,还要一个15元的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机子刷还是给控刷呀?谢谢了

必须是机器啊  控已经带双向了

网友:
飞机通过UP02套件 刷个升级包 就支持双向了

网友:
1~6S,1~8S电显都可以测量,电显左边起第一个脚接电池黑色线,第二个脚接电池红色线

网友:
没必要,飞7分钟下来刚好3.7v

网友:
控上设3.4V报警,正常悬停,报警时立即降落,原装电池8分钟半,900MAh电池10分钟出头。拿下电池测电压3.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