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伟得手持带锯,帮忙看下带轮的直径多少,先谢谢了。

楼主(2013-03-17):
谁有伟得手持带锯,帮忙看下带轮的直径多少,先谢谢了。

楼主:
查带锯条要求速度是 20-50米每分钟,知道直径就可以算下带锯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A:
150毫米橡胶圈3毫米。那大概就是150+6=156毫米的直径了。我量的是从动轮。应当和驱动轮一样大吧。

楼主:
带锯条 1140mm,去掉 156*3.14=489 直的部分650mm 半分 那就是325mm 一边去 100后固定,那距离就是 125

楼主:
那么转1圈就是半米。 转2圈就是1米。每分钟40圈转的电机就是20米每分钟。 每分钟100转就是 50米每分钟。2800的电机 30:1的涡轮,基本就是 100转。这个设计算的是挺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