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证明18650不能做四轴电源

楼主(2013-03-17):
买了3次18650锂电池,3*2,做成3S电源。
两次为松下CGR2200mAH 5C-10C动力电池,第一次很好,可以正常飞行,这误导了我,认为可以做四轴电池,因为松下的牌子很响。但是这个JJ和这个电池年前飞丢了。
今年买了三星2600mAH电池,3*2,可惜四轴NAZA根本没办法飞起来就电压报警。想通了,是电池的放电系数不够。
前天果断重新买了松下CGR2200mAH,昨晚焊接了1个钟头,充满电。今天早上在飞场测试,四轴起来了,但是超级不稳,晃来晃去的。30秒后,电压报警,赶紧降落。
结论:
18650电池不适合做NAZA四轴动力。
松下的大放电系数动力电池都不行,其他的更别提了,还是买正常的锂聚吧。望广大模友不用再尝试了。

网友:
牛人。。18650 你买用来做动力电1500MAH左右的那种还可以试一下。。你买这种低电流的。还飞四轴

网友:
呵呵,这是最基本的知识。无知无畏

网友:
我的电池大部份动力18650还是拆机的,硬壳不怕碰,2S飞250。固定翼,3S飞004.3轴,3S2P飞450. 4轴,3S3P玩车玩船,省钱还不怕怀孕!

网友:
总有人吃螃蟹

网友:
好像你没选对电池吧

网友:
应该是没选对电池啊亲!我也买了几块试过。不行放电倍数不管!!!!!
还是买成品的吧!尝试很浪费钱!

网友A:
楼主你搞错了,应该买1500的那种动力电池才行,普通的2200的内阻太大放不出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搞错了,应该买1500的那种动力电池才行,普通的2200的内阻太大放不出大电流的

应该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B:
买20c放电的,原先用3s的换4s

网友:
曾经2并2串飞过火鸟。还可以。

网友:
电流不够是吧?那就整大容量。18650是可以的。当然啦,得买对正品。

网友(2014-02-16):
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惜你没组对,如果用大容量且多个串并联组成xsxp,放点C数可以大大提高,但也不能超过其正常的放点倍率

网友:
电池会发烫,小心响了,想自己组电池,X宝上那么多动力锂电芯,买点自己组,效果不错。

网友:
    松下NCR18650PF可以考虑飞fpv之类长航时的2900mah  10a的持续放电,组2p的就是20a了,飞四轴的话控制好重量应该也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做,但由于是用金属封装的,比起普通的锂聚合物电池要重很多,不适合航模。顺便一说,特斯拉电动车的电池就是用几千节18650拼装起来的。

网友:
电池问题比较麻烦,目前两块,以后说不定还得配。
这个电池飞机上带最多只能两块。

网友(2014-11-24):
试完了才看到这贴子

网友:
我试过了能用的,要提前下来不行了,不能拖,后期曲线会掉很快,我的四轴七成电力飞30多分钟。

网友:
实践证明南孚聚能环电池也不行,大家也别试了

网友:
应该弄6s2p的。不要搞3s

网友:
18650电池也分“容量电池”和“动力电池”的,我试过用动力电池飞直机450,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没那么暴力,不过飞多轴估计容量小点。。。

网友:
嚓,曾经的想法,后来被证明极其不靠谱

网友C(2021-03-29):
不知道你的飞机规格。但18650用于多轴是肯定的。我们已经使用好多年。    sony VTC6   单节放电能力3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飞机规格。但18650用于多轴是肯定的。我们已经使用好多年。    sony VTC6   单节放电能力30A

楼主是13年发的贴。。。。。

现在18650都能穿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13年发的贴。。。。。

哈哈哈哈哈   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