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缝电机装同步轮组。

楼主(2013-03-17):
为打算做的小铣配的电机是“600W直驱外挂式整套 工业缝纫机伺服无碳刷节能电机”(这是淘宝上的名字),一套下来还不到500块钱,比其它直流无刷电机便宜多了,而且个头儿和功率都够我用。
转速是500-4500,调速过程功率损失很小。打算用塔轮的方式设成“高”“低”两档速度,同步轮和同步带也买好了,同步轮规格是34和18。现成打算把同步轮装到电机上,拆开电机看了下,轮轴可用部分25MM长,其中13MM左右是8MM螺纹,剩下的是锥度轴,中间有半圆键槽。同步轮传动部分加档板宽度大概14MM左右,去掉一个档板两个叠起来就是27MM左右,已经超过了轴的全长。先看图吧。右下角是原配的皮带轮。

网友A:
塔轮哪儿买的?方便的话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我的想法:
一是不处理轴:大轮在下小轮在上,大轮车掉定位部分只剩传动部分,中孔配合轴车锥度孔(锥度正在问卖家,厂家直销的,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答 案,已经找到车锥度的方法了,呵呵。),开键槽;小轮也要车掉定位部分只剩传动部分,小轮处理的想法有二,一是直接拓孔到6.8然后攻丝M8,小轮=固定螺母;二是小轮中孔拓到12,做个延长轴加固定螺母。感觉第二种的效果会好于第一种,但第一种更简单。
二是处理一下电机主轴,车掉锥度,大概剩下10MM稍多的直径,其它不变,这样不必车锥度孔了,难度要小不少,但扭力一大可能会打滑。
我是纯外行,只想当然的想到这么两种方法,不知可行否。或者哪位高人教我个更好的法子。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轮哪儿买的?方便的话给个链接,谢谢

这是毛坯轮,很便宜的,需要自己再精加工内孔和想办法跟轴固定。要不是看到坛里一兄弟的帖子我都不敢想自己要用同步轮,因为在我看来同步轮很贵的。这家儿的毛坯轮,34的11块,18的才6块5。呵呵。链接坛里不让发的。兄弟在淘宝搜“广发轴承”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是用小数控铣,精确对刀后铣大圆孔·,用2MM铣刀洗出键槽

楼主:
咋没人答复我呢?再顶一下,有没有答 案都争取明天开工。用小轮=固定螺母的法子。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开动电机,用个板锉,,自宫,,,开粗,,,,再用砂纸,细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开动电机,用个板锉,,自宫,,,开粗,,,,再用砂纸,细磨,,,,,,,, ...

谢谢朋友顶帖。不过,朋友好象没细看我的帖子,跟主轴锥度关系不大,重点是主轴不够长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开动电机,用个板锉,,自宫,,,开粗,,,,再用砂纸,细磨,,,,,,,, ...

这法子不错 我不用板锉 用角麿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顶帖。不过,朋友好象没细看我的帖子,跟主轴锥度关系不大,重点是主轴不够长啊。呵呵。

哦,sorry,套个大半差不多了,用个顶丝吧,,,,,,,,,,,,,,,再那个塔轮边还可以磨薄点,

顺请教,,,,,,,,,,,你这套,,,动力,我之前也关注过,,,功率部分部分模块的 ,,,,就是个头大了点,,请教,,低速力矩咋样啊?,,转速在60r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sorry,套个大半差不多了,用个顶丝吧,,,,,,,,,,,,,,,再那个塔轮边还可以磨薄点,

...

转速是从500-4500,电机上标的是最低300,那是控制器半联动的时候才能到。具体调速过程功率损失多少不好说,厂家的人也没给出数据来,但技术人员很诚恳,感觉的到,所以才买了。买回来后低转戴着手套试了下,反正我是握不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