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过这样DVR吗?他的接受怎么呀

楼主(2013-03-17):
我想买个5.8G的如图片样子中的DVR不知道它的接受距离怎么样? 大家的使用感受怎么样?如果和RC805比哪个好呢?

网友:
貌似黑羊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我买了一个2.4G的 效果一般般 天线一定要换 原机再带的那个非常差劲

网友:
用液晶监视屏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就在用住这款5.8G的,接收效果一般,原装天线几乎没什么用,拔掉跟装上效果一样的,我现在换用了一个平板天线

网友:
顶个。。。收四轴电机4个 4822

网友B(2013-06-20):
引用 网友A:
我就在用住这款5.8G的,接收效果一般,原装天线几乎没什么用,拔掉跟装上效果一样的,我现在换用了一个平板 ...

我正想买这个DVR,请教一下方便吗?
1、这个录像过程中如果断电或者中断了,文件会否损坏?
2、录完的视频,能否正常流畅的在机器中播放(不是电脑播放),能否快进快退?
3、录像格式是什么?

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买这个DVR,请教一下方便吗?
1、这个录像过程中如果断电或者中断了,文件会否损坏?
2、录完的视 ...

看我的测试,前几天刚测试了板DVR的板子,有快进快退,断电保护

网友:
g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