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一再强调固件一样,要转做软件吗。

楼主(2013-03-17):
xa一再强调固件一样,要转做软件吗,那么能不能让我们的s功能有所提升呢,我想用它做平衡车呢,有懂的能不能教教啊。

网友:
额,,,智能小车啊。。。。。有 买S的钱,自己都搭出来了。

买个100块以内的集成三轴陀螺加计的mems传感器用于测姿(pitch&roll)。然后电机控制方面自己用mos管搭H桥或者直接买控制芯片,一般考虑体积的都是自己搭H桥。控制器就用AVR或者TI、NXP的低端ARM内核的就行。 ST的不要用,他们的SPI端口寄存器在设计上有bug。 外围传感器,比如红外避障,超声波测距,罗盘测航向等等。PCB制版费大概在100元左右,视大小而定。

还是一句话,硬件的价值有限,看看别人的自己的就搭出来了,软件是无价的。

楼主:
是现在手头有s,不就想多用吗,xa官网不是就有用飞控做的平衡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现在手头有s,不就想多用吗,xa官网不是就有用飞控做的平衡车。

我没注意看,这样最好,一物多用